中美同时发现: 韩国LK-99不是超导,而是铁磁性材料?太矛盾了

楼主(2023-08-10):
【中美同时发现!韩国LK-99不是超导,而是铁磁性材料?太矛盾了!-哔哩哔哩】 https://b23.tv/WYrHiO6
韩国室温超导LK-99竟然是铁磁性材料?还不可能超导?这是今天传来的最新观点,北京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已分别制取出样品并进行测量,结果发现它可能是铁磁性材料,并且理论上可能不利于超导。
        事情越来越热闹了,LK-99横空出世短短10多天,其身世之谜不但没有被揭开,反而越来越扑朔迷离,我总结了一下各路科学大神破解的LK-99身世,总共有室温超导、疑似低温超导、抗磁性材料、铁磁性材料、半导体、超导-绝缘相共存的异相化合物等6种,而理论上则形成了LK-99结构有利于超导和不利于超导,两个截然相反的矛盾观点。
        那么LK-99究竟是什么材料,其结构究竟是不是具有超导的潜力呢?

网友:
即便是不是超导,能成为可以稳定悬浮的铁磁性材料也是不得了的发现。

网友A:
常温铁磁悬浮......只是电阻有.....那是不是也很厉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常温铁磁悬浮......只是电阻有.....那是不是也很厉害了?

不是,悬浮很简单,石墨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悬浮很简单,石墨就可以

石墨能在磁场中悬浮的原理是什么? 只知道超导体因为没有电阻,接近磁场会形成很大电流且不容易衰减。

网友:
今天韩国教授又搬出蒸镀技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石墨能在磁场中悬浮的原理是什么? 只知道超导体因为没有电阻,接近磁场会形成很大电流且不容易衰减。 ...

热解石墨抗磁性很强,,甚至在铷铁硼磁铁磁场中,抗磁性能超过它本身的重力。
但是要稳定悬浮,就要特殊设计的磁场,形成一个磁场强度凹坑,在磁场凹坑处才能稳定悬浮。
超导悬浮则不一样,只要磁场强度够,就能悬浮,不仅能上推,还能下拉悬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热解石墨抗磁性很强,,甚至在铷铁硼磁铁磁场中,抗磁性能超过它本身的重力。
但是要稳定悬浮,就要特殊设 ...

石墨的抗磁性机理是什么?

网友:
不用热解石墨,找4B的铅笔芯
用方形的钕铁强磁块组成平面就可以实现
还有金属铋也具有完全抗磁性

网友:
看不懂了,超导体和磁悬浮啥关系?
喔看了点标题和几个熟悉的字,感觉无非超导体就是为了磁悬浮。。。
所以常温下把一个东西浮在空中就是超导体了?
我为啥觉得连电都没通呢?

网友:
物理学已经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