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搞一套磁致伸缩液位计的方案,有懂得没有

楼主(2023-08-10):
最好是做过相关产品的前员工,已离职那种。

自己做的话,精力时间有限,也没接触过,不懂。主营业务也不是这个,买别人的卖没有意义,也没多少利润,主要是想丰富一下产品线。

只需要提供技术路线和技术指导,相关的画电路板,写代码,设计结构等等,都可以不参与,前期讲清楚原理,硬件构成,主要器件选型,测量方法等,遇到问题能帮忙指导解决就行。

公司在北京,也不是生产型的企业,卷不了价格。对收益没有很高的预期,所以也没想投入很多成本。

预期费用2w左右,可以直接给个人,不需要发票,北京最佳,北方可以,南方也不是不行。

有意联系0x37EAB1D40

网友:
也对磁致伸缩液位测量感兴趣,搜到一段话(继续搜索中。。。):  波导丝,即磁致伸缩波导丝,是磁致伸缩液位计、线性位移传感器的核心部件。波导丝的质量,决定了液位计及传感器的精度等重要参数。     波导丝的工作原理  当工作时,由电子仓内电子电路产生一起始脉冲,此起始脉冲在波导丝中传输时,同时产生了一沿波导丝方向前进的旋转磁场,当这个磁场与磁环或浮球中的永久磁场相遇时,产生磁致伸缩效应,使波导丝发生扭动。这一扭动被安装在电子仓内的拾能机构所感知并转换成相应的电流脉冲,通过电子电路计算出两个脉冲之间的时间差,即可精确测出被测的位移和液位。     磁致伸缩液位计和传感器主要应用于要求测量精度高、使用环境较恶劣的位移和液位测量系统中,具有精度高、重复性好、稳定可靠、非接触式测量、寿命长、安装方便、环境适应性强等特点。它的输出信号是一个真正的绝对位置输出,而不是比例的或需要再放大处理的信号,所以不存在信号漂移或变值的情况,因此不必像其它液位传感器一样需要定期重标和维护;正是因为它的输出信号为绝对值,所以即使电源中断重新接通也不会对数据接收构成问题,更无须重新归回零位。与其它液位变送器或液位计相比有明显的优势,它可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制药、食品、饮料等行业,对各种液罐的液位进行计量和控制。作为位移传感器,它不但可以测量运动物体的直线位移,而且还可同时给出运动物体的速度模拟信号。

网友A:
我没做过,搜到这里,一点点原理:
【让机器感知的奥秘: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aeca7b9b29ac5a71bc9
再结合这里的原理(原理相通的),我想可能更贴近实际方案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1041-1-1.html
以下资料可以参考对理解上面的实际方案做个补充:
https://www.amobbs.com/thread-3895804-1-1.html
https://www.amobbs.com/thread-110014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做过,搜到这里,一点点原理:
【让机器感知的奥秘: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https://www.bili ...

非常感谢。原理还是能搜到的。
人员和精力有限,想偷懒,不想自己从头研发了。
想着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原理还是能搜到的。
人员和精力有限,想偷懒,不想自己从头研发了。
想着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 ...

确实,自己鼓捣费劲,看淘宝很多卖这个磁致伸缩的。
我也是前几个月有人问过我,我说买现成的就好了。不过现成的确实不好满足特殊要求。
你今天提出来,真是提醒我了。我可能更多是兴趣,有空会搞一搞,失败和中途放弃概率可能会很大。

网友B:
再结合这里的原理(原理相通的),我想可能更贴近实际方案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1041-1-1.html

有我发的贴,吼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结合这里的原理(原理相通的),我想可能更贴近实际方案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1041-1-1.h ...

用你电路试试。

网友:
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2d7c3087a9d887bb848

网友:
电路其实不难,难点是波导丝的材料选型,热处理 ,线圈与导磁材料磁场强度匹配,波导丝与波导片的焊接,激光焊接

网友:
关键部件被卡脖子滴
n多年前;部门打算研发
后来 就关键部件无法采购  放弃了

网友C(2023-12-19):
我在上一家公司全程参与过磁致伸缩液位计的设计,现在已经批量生产了,还需要提供技术支持吗?硬件,软件包括装配工艺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上一家公司全程参与过磁致伸缩液位计的设计,现在已经批量生产了,还需要提供技术支持吗?硬件,软件包 ...

留微信了,直接加我就行。

网友D:
能测低温液体吗? 液氮液氦之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在上一家公司全程参与过磁致伸缩液位计的设计,现在已经批量生产了,还需要提供技术支持吗?硬件,软件包 ...

高低温性能如何,对介质友好吗?必须纯水还是大部分液体都行?

网友:
我用过磁致伸缩的仪器(纯用户),原理就是发送一个激励脉冲然后捕获回波(而且时间间隔极短)。回波有两个,一个是脉冲沿波导丝与浮球(另一磁场)相遇时由于磁致伸缩效应产生的回波,第二个回波是脉冲继续沿波导丝前行到达断电后的反射波,这个波要弱一些。

据说里面那根波导丝很关键,具体不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留微信了,直接加我就行。

你留的微信加不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测低温液体吗? 液氮液氦之类?

我们做的高低温实验在-20度到75度,零下就要使用防冻液了。液氮液氦不清楚,不知道能不能把浮球浮在液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低温性能如何,对介质友好吗?必须纯水还是大部分液体都行?

大部分液体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做的高低温实验在-20度到75度,零下就要使用防冻液了。液氮液氦不清楚,不知道能不能把浮球浮在液面 ...

这个也有浮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做的高低温实验在-20度到75度,零下就要使用防冻液了。液氮液氦不清楚,不知道能不能把浮球浮在液面 ...

哦哦, 你们这个有活动部件, 那恐怕多半是不行.

楼主:
是不是没掌握电工密码!
加这个微信,应该是可以的,加不上打电话也可以。
或者你留的你,我加你。

网友:
是的,浮球带磁性的,随着液面变化才能检测液面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