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电源测试点应该如何设计?

楼主(2023-08-10):
我在设计一个开关电源,想在PCB的功率回路上预留一个用于挂载示波器电流探头测试点,最大电流10A,想请假大家一下有没有什么设计思路?

有几点要求:
1、添加该测试点不会影响电源的正常运行
2、该测试点可以做成可拆卸的或者不可拆卸的

我目前的思路是将PCB的功率回路断开,使用两个接线柱+铜连接片连接,如果需要测量的时候把铜连接片换成一段较长的6mm导线

这样设计在测试或者正常工作的时候是否会干扰开关电源的工作?
感谢!!

网友A:
串个电流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个电流互感器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