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把刀才500元? 看得我心动了

楼主(2023-08-10):
【五百多块的日本刀,竟如此生猛!难怪年销上万把-哔哩哔哩】 https://b23.tv/smmOKfA

不知道长期放会否生锈。

楼主:
【管制刀具知多少 ?-哔哩哔哩】 https://b23.tv/9xoj9FR

网友A:
我也心动了,老大组个团,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心动了,老大组个团,哈哈哈。

团购管制刀具,团购兵器?哈哈。

网友B:
这个太长了,不敢拿出来玩。戈博户外类的不错。阳江代工的都比较便宜。

楼主:
视频里面的硬度计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太长了,不敢拿出来玩。戈博户外类的不错。阳江代工的都比较便宜。

放在家里防身。如果小偷进门,拦腰砍断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里面的硬度计不便宜吧?

新的2800到4000二手的1200左右

网友C:
57度的材料我整天干,不可能有什么韧性,做弹簧的钢材淬火后都要回火到42度左右否则极易断裂。一般的高碳钢比如gcr15,用真空炉热处理干到62度然后回火到52如果是回到55就很容易断裂。如果用于轴承的制造还要用等温淬火。当然了表面硬度做高不难,比如主轴要较高的表面硬度然后芯是软的。但只能是表面

网友C:
俗话说买的没有卖的精,好的合金钢价钱已经9元一公斤了,锻打要十几块,淬火要好几块钱,刃磨要好几个小时工艺很繁琐也要值上百,所以500块钱感觉不挣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俗话说买的没有卖的精,好的合金钢价钱已经9元一公斤了,锻打要十几块,淬火要好几块钱,刃磨要好几个小时 ...

9块一公斤有什么好钢啊,假货的Cr12,实际只有Cr8也不止这个价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9块一公斤有什么好钢啊,假货的Cr12,实际只有Cr8也不止这个价格啊

这把刀1kg的钢肯定能做出来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57度的材料我整天干,不可能有什么韧性,做弹簧的钢材淬火后都要回火到42度左右否则极易断裂。一般的高碳钢 ...

钨钢怎么样,做了个钨钢的模具,那切铜就如平常我们拿刀切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钨钢怎么样,做了个钨钢的模具,那切铜就如平常我们拿刀切菜一样。

菜刀除了要锋利,还要有韧性。

网友(2023-09-11):
买了还差一本《屠龙刀法》,是吧

网友:
上次去龙泉哪边,好多刀剑都是开刃的,还可以买了带走,他们有自己出的证书,一般路上都不会没收。有个朋友搞了把3000的剑放在办公室,安监来查过几次,看到证书就算了。看来可以搞一把放在家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57度的材料我整天干,不可能有什么韧性,做弹簧的钢材淬火后都要回火到42度左右否则极易断裂。一般的高碳钢 ...

前段时间27买了一个车刀,m35 3×20×200,钴合金白钢车刀,宣传的hrc66-69,有人实测洛氏硬度61,所以无法手柄打孔就直接做成小刀没刀柄使用了,刀口很锋利切肉杠杠的。基本没发现不生锈也无铁的味道磨磨刀石磨不动,就只好角磨机加金刚石砂轮与尼龙轮打磨了,打磨后刀不沾水有很强的疏水能力。

这刀本来就是削铁的,比轴承钢好多了不生锈,能600度高温硬度不下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前段时间27买了一个车刀,m35 3×20×200,钴合金白钢车刀,宣传的hrc66-69,有人实测洛氏硬度61,所以无 ...

不要玩这个,含钴和钨的这些玩意碳基生命消受不起,打磨这类材料需要戴口罩,粉末要洗掉,不要用这个切食物

网友:
    白刚条主要优势是便宜,但硬度在硬质合金面前就是渣渣。随便搞一个3块钱的YG8车刀片直接就可以切白刚条。就连现在粉末冶金工艺干的机夹刀片大多数也能把白刚条干成渣渣。含钴的硬度确实好一点,我们用的也都是含钴的,但随着钴含量的增加也会变脆,比如M42就比M35脆,所以钻头以M35为主,就是因为任性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要玩这个,含钴和钨的这些玩意碳基生命消受不起,打磨这类材料需要戴口罩,粉末要洗掉,不要用这个切食 ...

没有这么严重吧,我以前买钻头,必定含钴的才买,否则不耐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不要玩这个,含钴和钨的这些玩意碳基生命消受不起,打磨这类材料需要戴口罩,粉末要洗掉,不要用这个切食 ...

又不是钴60不用这么恐怖吧。打磨肯定戴了口罩做防护的,高硬度金属打磨对砂轮损耗很惊人的会产生大量粉尘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么严重吧,我以前买钻头,必定含钴的才买,否则不耐用。

德国人在磨这种东西还有硬质合金的时候使用吸尘,耳塞和防毒面具那样的呼吸面罩
(指使用无封闭防护罩的开放式设备,有防护罩的机器有对切削液和过滤和油雾水雾的过滤),
我不认为在机械相关领域质疑德国人的防护选择是个好主意。

德文的内容还有一些英文的文章看起来十分头大我也没有研究彻底就不搜索搬运了,以我目前知道的来看:

用手拿着钻头是安全的,但打磨时的粉尘是有害的,钴经肺和胃肠道吸收,少量经皮肤吸收,大部分从尿液排出,
可以以物理形式和通过激活免疫系统的攻击产生化学作用损伤肺组织,在肺里留下没有呼吸功能的疤痕,
除了间质性肺病,美国的CDC,OSHA和一些英文文章也有提到心肌炎,甲状腺,呼吸道,皮肤过敏,鼻炎和哮喘。

可能打磨的粉末看起来没有很细,但是它作为合金的成分之一实际上是有着很细小的尺寸(微观上它们不是均匀的溶解在一起,尤其是粉末烧结的硬质合金),
它被释放时总有一部分粉尘是超细的,甚至可以借着热气流上升(这是我自己加工时确认到的,铸铁和铝合金也观察到了),
在德国人的文章里他们使用的词是“硬金属气溶胶”

偶尔打磨一下当然不会把我们送进医院,但是如果说这东西只要吸入就会造成损害,那我认为需要避免。
所谓的限值是活到多少岁之前不会因为这东西嘎掉,但这是统计得到的结果,当为自己着想时属于单个案例,统计学没有太大意义。

我不同意用这个切食物是因为打磨后的表面在微观上很能释放一些金属粉末,会吃进去。哪怕是磨的很光滑也没用,很多不锈钢盆用汽油沾纸巾擦一下都是黑的。

编辑补充:
如果要找资料的话,CDC,WHO,OSHA,还有一些非简体中文的MSDS可能是比较简单的信息源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又不是钴60不用这么恐怖吧。打磨肯定戴了口罩做防护的,高硬度金属打磨对砂轮损耗很惊人的会产生大量粉尘 ...

不是说它有辐射,是有些金属粉末对人有害,见22楼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德国人在磨这种东西还有硬质合金的时候使用吸尘,耳塞和防毒面具那样的呼吸面罩
(指使用无封闭防护罩的 ...

看来粉末对肺伤害大,还有就是微量皮肤吸收。

还好我做了防护,在通风的地方操作,还戴了kn95口罩,用一盆水接住打磨的飞溅物。确实粉尘比打磨铁多的多,硬度太高估计大多数是砂轮。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不是说它有辐射,是有些金属粉末对人有害,见22楼内容

突然想到了指环王中的戒灵用的魔窟剑,被扎到会断裂微小的碎片在体内攻击受伤者心脏。这么一说钴钢还带有微量毒性。

目前根据观察,钴钢密度比碳钢小很多拿在手中明显很轻不是钢铁。敲击声音闷,没观察到生锈的情况,也没观察到容易崩口的情况,锋口保持性很好,也比高碳钢耐折,简单抛光就有很强的疏水特性,金属色泽光亮致密很具有鉴赏价值。

目前观察到金属抛光地方有些及其微小的孔洞,这与生锈腐蚀完全不一样不知道是材料的本身的缺陷还是真的会脱落给切割物附毒,看来还是不要作为厨房用品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突然想到了指环王中的戒灵用的魔窟剑,被扎到会断裂微小的碎片在体内攻击受伤者心脏。这么一说钴钢还带有 ...

这个也没那么毒,就是不健康。切食品的可以额外准备一个食品级的。
砂轮的话,白刚玉和那种粉色的要合适一些,但这肯定不是角磨机的活儿了。

这材料作为切削刀具无疑是优秀的,可以做工具用。

不过这种也有缺点,就是脆,而且过硬难磨,所以不适合野外生存。

户外应用我个人认为是需要插在砖缝里承受一个人的重量不折断不发生塑性变形,
可以承受用石头砸来砍木头的任务,可以随便找个石头磨,防锈和硬度似乎并不是特别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