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将SPDIF信号转成模拟音频信号的芯片

楼主(2023-08-10):
有一个项目需要将SPDIF信号转成模拟音频信号,然后再通过功放输出声音,
自己没弄过SPDIF信号转成模拟音频信号,求一个最简单的芯片,谢谢。

网友:
应该就是同轴/光纤解码芯片, 有些是出I2S, 后面再挂DAC

网友:
单IC也有codec支持spidif输入 (e.g: CS42516)

当然 还是spdif先转成i2s更通用,一般codec还得配寄存器,谈不上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