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孩子买了个便宜的YAMAHA电钢琴P125, 等学有所成才买旗舰版CLP785【77楼:已经该买了CLP725】

楼主(2023-08-10):
明天到货,送原装木架和原装三踏板。

CHS键盘,CF音源,192复音数。

旗舰版黑色钢琴漆要3.2万元。

网友A:
这款电钢据说是不错的

网友B:
不行,还是买真钢琴吧,便宜的真钢琴比这些都好

网友:
电子琴挺好的,比钢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电钢据说是不错的

YAMAHA有几十个型号的电钢琴,眼花缭乱。我研究了半天才熟悉。

P125 是192位、CF钢琴音色取样、带录音、可以使用YAMAHA SAMRT PIANIST 软件 ,  有小孩入门的所有功能了。

P45/P48 不行。非CF钢琴音色取样、不带录音、不可以使用YAMAHA SAMRT PIANIST 软件 。(只能使用另外一个非主流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还是买真钢琴吧,便宜的真钢琴比这些都好

你开玩笑。

YAMAHA 3.2万元的顶级CLP 78, 基本已经完全真钢琴手感,音质取自2台200万元等级的三角琴,里面有巨大的音响系统,音质惊艳。

十万元以内的真钢琴,估计也难跟它比拼。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开玩笑。

YAMAHA 3.2万元的顶级CLP 78, 基本已经完全真钢琴手感,音质取自2台200万元等级的三角琴,里 ...

好吧,你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你说的对

如果你说的“真钢琴”,是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三角钢琴,你说得对。

但有几个人能买得起,有几个人的房间能放得下?

如果你说的是立式钢琴,能超越雅马哈CLP785的不太多。无论手感或音质。这个行业YAMAHA神一般的存在。

Yamaha CLP785 键盘的长度,比普通品牌的真钢琴还要长还要复杂。

我有个亲戚10年前4万元买了台Kawai(日本,卡瓦依)立式真钢琴。她后来听了YAMAHA CLP785电钢琴的演奏,说比卡瓦依立式真钢琴还要厉害。

【三大日系旗舰电钢琴对决:Yamaha CLP785 vs Kawai CA99 vs Roland LX708  —键盘中国-哔哩哔哩】 https://b23.tv/zqR4Co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吧,你说的对

同价位的真钢琴,比YAMAHA的电钢差很多,不管是手感还是音色,对比过就知道。
YAMAHA二万元以下的买88键最便宜的就行,同一类键盘没太大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价位的真钢琴,比YAMAHA的电钢差很多,不管是手感还是音色,对比过就知道。
YAMAHA二万元以下的买88键 ...

电钢琴的键盘、音色来源最重要。

P125使用的是便宜的CHS键盘,手感偏软,跟真钢琴有很大差距。

CLP785是实木的GT键盘,手感已经基本跟真钢琴没有分别。

网友D:
琴行老师看到小朋友用电钢都是鄙视的眼神,如果从他们那边买个杂牌的机钢立马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琴行老师看到小朋友用电钢都是鄙视的眼神,如果从他们那边买个杂牌的机钢立马变化 ...

看来我要教孩子这样回答老师:“爸爸说迟些到日本买个YAMAHA CFX三角钢琴回来, 爸爸说很便宜,日本派人上门安装也不到200万元。爸爸说我们的房子有2000平方,不买个大钢琴会显得很小家子气....”

哈哈,让老师心理不平衡,晚上睡不好 ???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钢琴的键盘、音色来源最重要。

P125对于入门完全够用了,二手真钢也没有几千块钱的。P125的音色在同价位最好,键盘手感也说的过去,别的牌子同价位键盘也没好多少,P125是最均衡的一款了,再好点最起码要在1w5以上价位里选,5千到1w5价位的没有什么本质的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P125对于入门完全够用了,二手真钢也没有几千块钱的。P125的音色在同价位最好,键盘手感也说的过去,别的 ...

要升级到CH3键盘,CFX 和贝森朵夫帝王钢琴的音源,复音数256, 就肯定要1万元以上了。

P125绝对是YAMAHA性价比最高的入门琴。(4000元左右)

YDP165我认为也很好。CH3键盘,复音数192,CFX音源。7639元。

楼主:
P125 USB to HOST 线连接ipad 和连接安卓的线,哪里购买?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是否普通苹果light 转USB Type A 线,和Type-C转type-A线就可以?

楼主:
这条二合一线更方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琴行老师看到小朋友用电钢都是鄙视的眼神,如果从他们那边买个杂牌的机钢立马变化 ...

他们是如何做到全国统一的

做教育就做教育嘛,还管别人用什么钢琴就过分了

上次我小孩的老师说一定要买真钢,说电钢音不准,音色不好等,我说刀郎用的电钢音乐不也做得不错吗,我们要求不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们是如何做到全国统一的

做教育就做教育嘛,还管别人用什么钢琴就过分了

电钢琴使用得好,一个人就是一只乐队

网友F:
电子扩音有个问题,需要一定音量才能全部发挥出来全部高中低频的音质吧,但是电子发声的琴好像没有出厂标定或者推荐多大音量?如果小音量的时候,需要做等响度补偿吧。。。。

如果钢琴那种机械发声,估计就没这个困扰了,就一个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子扩音有个问题,需要一定音量才能全部发挥出来全部高中低频的音质吧,但是电子发声的琴好像没有出厂标定 ...

你太小看雅马哈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太小看雅马哈了。

哈哈,我买的雅马哈电子琴,就是声音小时感觉很单薄;大了又觉得吵。。。。不知道以多少音量最能发挥又能保持最小为准,就一个电位器音量旋钮,没有推荐音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我买的雅马哈电子琴,就是声音小时感觉很单薄;大了又觉得吵。。。。不知道以多少音量最能发挥又能 ...

你买的档次可能太低了。YAMAHA的电钢琴有个专利技术,专业用于提升低音量时的音质。

P125就已经集成了这个技术:IAC

智能声学控制 (IAC) 介绍: 使用该功能,本乐器的音质会根据总体音量自动调整和控制。 即使音量较低时,也可以清晰听见低音和高音,IAC只对来自乐器扬声器的声音输出有效。

网友G:
莫大跟我之前买的是同款,这款电钢不错的,孩子学钢琴入门绝对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莫大跟我之前买的是同款,这款电钢不错的,孩子学钢琴入门绝对够了

趁没有收货,我刚才取消订单了。

现在有点犹豫,是否应该购买YDP165.

YDP 165价格也不贵,京东自营价目前7539, 比P125的改进是:GHS键盘升级为 GH3键盘,收购会好很多。音源从CF升级为CFX。喇叭由7w*2 升级为20W*2。

反正不急,等我研究清楚,GH3键盘到底有多大改进再下手。

楼主:
看来GH3的升级非常大,值得上花2倍钱:

雅马哈GHS键盘:渐层式锤感标准键盘。2个传感器,4个重量分区,树脂键盘,这种键盘是模拟了钢琴的“重锤感”。对初学者要求不苛刻的人来说,GHS键盘还是不错的选择。

GH3键盘:3个传感器,合成象牙白键表面,此种键盘采用了与真钢一样的机械杠杆机构,是最接近钢琴手感的键盘,甚至可以以假乱真,合成象牙白键与亚光黑键

楼主:
YDP164 VS YDP165

楼主:
YDP165 京东自营6月19号出现了6499元的低价。之前也出现过数次。

看来不必要急着动手,观察一会再说。

(这款机的官方定价是79999,所以卖到6499完全有可能)

网友:
几年前给我媳妇买了一台P128, 音色也不错!我非常享受她学琴、弹琴的时光。下班回家,吃完饭,她弹琴、我洗碗,孩子写作业。
“重锤感”非常重要,不同的力度,声音出来是不一样的,电子琴这点肯定是没有传统琴好的。

网友H:
我给小孩买了卡西欧CDPS110电钢琴,贵的买不起,目前报课在学。学费都贵过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给小孩买了卡西欧CDPS110电钢琴,贵的买不起,目前报课在学。学费都贵过琴了。 ...

“学费都贵过琴了”,表明你的钱没有用在刀刃上!

学琴也有便宜的方法:可以报名99元2节体验课的,先入门,然后,自己网上视频学习就行。

网友I:
都是做技术的,所以特别关注这些细节的技术指标。
我感觉作为一个钢琴外行,音乐完全不懂的初学者,电钢琴已经很惊艳了,这点不和专业音乐人讨论。
电钢琴音色一直会很准,不用调音,还能戴耳机,录音,播放,改变各种音色,自动播放节奏,连接ipad等的教学功能,我觉得比真钢琴好多多了。
还有个很重要的,容易搬来搬去,不占地方。

话说优点这么多,卖钢琴的和钢琴老师不遗余力的推荐真钢琴,无法理解,我感觉就像手机时代听音乐,他们拼命推荐你用模拟收音机一个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I:
都是做技术的,所以特别关注这些细节的技术指标。
我感觉作为一个钢琴外行,音乐完全不懂的初学者,电钢琴 ...

因为真钢琴可以做到很高端(200万甚至更贵 ) ???

如果只是几万元的真钢琴,是远比不上3万元的YAMAHA电钢琴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因为真钢琴可以做到很高端(200万甚至更贵 ) ???

是的,钢琴家的钢琴都是几百万级别的。我想法一样,几万块的钢琴还不如电钢琴实用好用。
小孩真的水平高到需要买真钢琴的时候,他的耳朵得能区分出两种音色的差异,买多好的自然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的,钢琴家的钢琴都是几百万级别的。我想法一样,几万块的钢琴还不如电钢琴实用好用。
小孩真的水平高 ...

不过如果条件允许,应该尽量选择一款手感接近真钢琴的电钢琴。

万一以后有机会使用真钢琴,可以无缝切换过去。

网友J:
这些电钢琴整体重量有多少?一个人能搬动吗?或者可以拆开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些电钢琴整体重量有多少?一个人能搬动吗?或者可以拆开移动?

P125主机只有11.8kg。

高端系列整机(包木架)也才42-50kg

网友K:
目前我家二子开始学钢琴,用的korg的一款入门电钢。老婆也爱玩音乐,学了一段时间古琴,老惦记着想买个机钢。从我一个工程男的角度看,真的水平足够高,可能才能从真钢琴的机械结构上弹出来特定的音色。对于普通人,电钢一定比真钢有更好的稳定性和还原度。所以就想着搞个高阶的电钢。但是在u管上,看了一个对比视频,那些钢琴老师蒙着眼弹,绝大部分就能很容易分出是电钢还是真钢,真是很魔幻。

网友:
不错,等以后有小孩了,也买一台YDP165

网友:
引用 楼主:
P125主机只有11.8kg。

高端系列整机(包木架)也才42-50kg

这比机钢轻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真钢琴可以做到很高端(200万甚至更贵 ) ???

价格高了韭菜割起来才有空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YDP165 京东自营6月19号出现了6499元的低价。之前也出现过数次。

看来不必要急着动手,观察一会再说。

7千多的价格,建议看看RP701和CN201,多对比试弹,这价位yamaha就没有明显的优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目前我家二子开始学钢琴,用的korg的一款入门电钢。老婆也爱玩音乐,学了一段时间古琴,老惦记着想买个机钢 ...

蒙着眼弹是从手感上分辨的,电钢只能接近钢琴的手感,差别可以参照机械键盘和薄膜键盘的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7千多的价格,建议看看RP701和CN201,多对比试弹,这价位yamaha就没有明显的优势了。 ...

1。音质上YAMAHA是有绝对优势的。这是雅马哈的独门秘技。

2。雅马哈GHS键盘的确比较差。但到了GH3键盘,就不差了。到了GT键盘,就超越罗兰和卡瓦依了。

3。最终我是会买雅马哈CLP的最高端型号。所以,品牌肯定是雅马哈

网友H:
小孩刚接触音乐,基本的音符都还不懂。孩子妈还是坚持外面学,因为一来入门快,二来练习的时候出错老师帮忙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孩刚接触音乐,基本的音符都还不懂。孩子妈还是坚持外面学,因为一来入门快,二来练习的时候出错老师帮忙 ...

舍得到外面学的,应该买CLP785, 至少也得725。

网友L:
电钢琴的指感力度怎么样? 力度大的 才可以练习出来力度

网友H:
引用 楼主:
舍得到外面学的,应该买CLP785, 至少也得725。

大约3000块,有20节教学,20节练习课。主要孩子妈之前觉得幼儿园不用上那么多,只给报2个学期。去年9月份那个学期和今年9月份那个学期,其余不报。把那些钱用做学爱好课程,比如舞蹈班,滑轮班。目前准备学钢琴班。雅马哈CLP还是我等人消费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钢琴的指感力度怎么样? 力度大的 才可以练习出来力度

电钢琴的GT键盘,力度跟真钢琴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约3000块,有20节教学,20节练习课。主要孩子妈之前觉得幼儿园不用上那么多,只给报2个学期。去年9月份 ...

其实CLP725 ,特价的时候可以做到8000元(目前京东自营1万1)。

我看来要放弃YDP165, 改为CLP725。一会将资料整理一下。

网友J:
学琴的地方大多是会卖钢琴的,就不难理解老师为何老说机钢琴比电子的要好,手感不一样,要学一定要用机钢了。。。在我看来,小孩学钢琴不是为成为朗朗,不是想成为钢琴名家,只是在锻炼性格和学一样乐器,为何一定要买那一吨多重的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们是如何做到全国统一的

做教育就做教育嘛,还管别人用什么钢琴就过分了

音不准的是真钢琴,需要定期调音和维护
电钢琴才是又准又稳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学琴的地方大多是会卖钢琴的,就不难理解老师为何老说机钢琴比电子的要好,手感不一样,要学一定要用机钢了 ...

这就好比硅胶娃娃再逼真也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就好比硅胶娃娃再逼真也是假的。。

雅马哈CLP等级的GT键盘,键盘手感已经可以秒杀便宜的机械真钢琴。

楼主:
此声只应天上有!雅马哈CLP系列电钢琴全面解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83025

网友N:
其实最佳手感是雅马哈的跨界钢琴,跟便宜的真钢琴一个价,两万多,型号是NU1X。
装的是完全真钢琴的键盘,然后发音部分实际是电钢琴。所以既有真钢琴的手感,又不会吵人,可以插耳机弹,完全无声。
我小孩之前带她去雅马哈店里选的时候,她能区分岀电钢琴的键盘和真钢琴键盘的手感差别,说那个CLP的手感偏轻不够真。但是她区分不岀那个NU1X和店里的真钢琴有什么差别,所以我就买了。

补充,在小孩还小的时候,家里的电钢琴是个低档的P105,我自己偶尔也弹着玩。后来有一天,她说感觉家里这个琴和老师那里的真钢琴手感不一样,我就知道该给她换个好的了。在雅马哈店里也试了一万多的CLP系列,小孩感觉手感还是不够真。。。

网友O:
引用 楼主:
舍得到外面学的,应该买CLP785, 至少也得725。

外面学习,  500 块钱 1.5小时。

确实 按照现在的经济条件(通货膨胀),还有家长舍得。   我觉得 1万元内 买个 雅马哈的电钢,没啥困难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其实CLP725 ,特价的时候可以做到8000元(目前京东自营1万1)。

我看来要放弃YDP165, 改为CLP725。一会 ...

如果想试试手感,可以去雅马哈广州旗舰店,在黄埔大道的高志大厦。那里有一屋子的各种钢琴,可以对比着弹。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其实最佳手感是雅马哈的跨界钢琴,跟便宜的真钢琴一个价,两万多,型号是NU1X。
装的是完全真钢琴的键盘, ...

你小孩玩的真钢琴,是立式钢琴吧?立式钢琴属于低档货色。

CLP 使用的是三角钢琴的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N:
如果想试试手感,可以去雅马哈广州旗舰店,在黄埔大道的高志大厦。那里有一屋子的各种钢琴,可以对比着弹 ...

没有意义,我这方面完全不懂,我看评测,综合各种资料,就能得出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外面学习,  500 块钱 1.5小时。

很奇怪,为何要到外面学习?

自己根据视频玩就行,为何一定要动作标准?能弹出就行。

就像电脑键盘,打字快和准就行,谁管你动作是否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目前我家二子开始学钢琴,用的korg的一款入门电钢。老婆也爱玩音乐,学了一段时间古琴,老惦记着想买个机钢 ...

我家小孩也能分辨岀CLP高级电钢和真钢的键盘手感不同。。。所以我就给她买了个跨界钢琴,完全真钢键盘,这样她的手感就没问题了。
真钢的问题是晚上弹了扰民,还要调律麻烦。。。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你小孩玩的真钢琴,是立式钢琴吧?立式钢琴属于低档货色。

CLP 使用的是三角钢琴的手感。 ...

孩子平常在培训班当然都是弹的立式钢琴啊,所以就保持手感一致呗。
比赛考级的时候弹三角钢琴也没问题,小孩没说手感不对。我们那个培训班只有一台三角钢琴,表演和考级录像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奇怪,为何要到外面学习?

自己根据视频玩就行,为何一定要动作标准?能弹出就行。

可能是想速成吧。

一些音乐的基础知识都不懂的人, 是不是老师教的快一点?

等入门了,在自学就可以了。    不知道我是不是典型的中国式家长的思维?

网友P:
如果不是热爱,感觉音乐很难坚持,练这个东西很枯燥

网友:
热爱需要有点天赋但有天赋的人经常不被发现,所以真正热爱的人不多。随意找两个键按下去,能分辨的寥寥无几。而学习乐器的根本基础其实还是听力,有很多练听力的软件,真想入门普通人每天5小时要练两三个月,但有天赋的人就半小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孩子平常在培训班当然都是弹的立式钢琴啊,所以就保持手感一致呗。
比赛考级的时候弹三角钢琴也没问题, ...

你以后有机会,让小孩比较一下,CLP与YAMAHA的三角钢琴的手感有什么不同。据说完全可以以假乱真的。

立式钢琴的手感是与三角钢琴不同的。不要因为立式钢琴的手感而无知的否定CLP。

楼主:
引用 网友P:
如果不是热爱,感觉音乐很难坚持,练这个东西很枯燥

你可以这样说吗? ”如果不是热爱,谁去学语数英?”

事实上,绝大部分孩子都不想读书。但如果不哄小孩读书,以后小孩长大会恨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以后有机会,让小孩比较一下,CLP与YAMAHA的三角钢琴的手感有什么不同。据说完全可以以假乱真的。

立 ...

其实中国是钢琴的产地,只不过这个·行业很团结,即便你人到了惠州到了湖州也不能很便宜的买到。不过你要是会,人到了产地确实可以比较便宜买到一个不带凳子的外观稍有瑕疵的裸琴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你以后有机会,让小孩比较一下,CLP与YAMAHA的三角钢琴的手感有什么不同。据说完全可以以假乱真的。

立 ...

雅马哈带有全真的三角钢琴键盘的跨界钢琴叫N1X,标价是6万。
相信厂家不笨。我不信用1万可以仿岀6万乱真的手感,能仿到哪一步。。。
就看自己的选择了。
其实刚开始学用个电钢琴完全可以,小孩一开始根本区分不了。而大部分小孩是不会坚持下去的。
如果她能区分了,有条件就给个全真的吧。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

楼主:
引用 网友N:
雅马哈带有全真的三角钢琴键盘的跨界钢琴叫N1X,标价是6万。
相信厂家不笨。我不信用1万可以仿岀6万乱真的 ...

就像上面我不明白,为何一定要到外面学琴,自己自学就不行?

同样,为何一定要强调你小孩的立式钢琴的手感,就是最好,而看不起电钢琴?

CLP 最低款已经做到了7500元了。这个价格下,它不可能使用跟钢琴一样的材料和机构,它只能尽力模仿。

良好的手感是什么?如何定义?

很久之前,我迷恋IBM老款键盘的手感,认为手提电脑的键盘都不好

现在,我使用thinkand t430s ,它的键盘手感跟ibm差别非常大。但我已经不当一回事。

不能期望手提电脑的键盘,能跟ibm一样。毕竟一个ibm键盘,就比手提电脑重。

甚至我认为,ThinkPad t430s就是键盘应该的模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像上面我不明白,为何一定要到外面学琴,自己自学就不行?

同样,为何一定要强调你小孩的立式钢琴的手 ...

我并不在乎手感,我在乎音色的可玩性。
去年疫情在家,我给自己买了个不到三千的卡西欧电子琴来弹着玩,有800音色,包括全套民乐的音色。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愿意弹小孩的那个大钢琴了。
键盘无配重的电子琴,弹起来不费劲,然后重量又轻,随便拿着在哪里都能弹,想当什么乐器就当什么乐器。对成年人自己弹着玩来说,这才是最好的选择。

(可以看到这个显示屏上,音色是Er Hu 1,这个电子琴有4种不同的二胡音色)

卡西欧真抠门,那么贵的电钢琴也不多给一点乐器音色,只给了十几种音色而且大部分是不同的钢琴,远远不如这个价格只有它十分之一的电子琴。。。
雅马哈这个CTS-500是我能找到的恰好可以放在腿上随便弹的功能最多的琴了。比它更高端的体积都太大,没法随便放在腿上弹。雅马哈的相同定位的也比卡西欧这个要大不少,所以我没选。

但是对小孩子从小练钢琴来说,还是需要手感的。小孩记的真的是手感,不是旋律。
我也希望小孩可以记旋律,来自己哼着弹,想弹什么曲子随便弹,但她还做不到。。。

楼主:
如果一心要培养小孩在音乐方面谋生,当然立即购买电钢琴,而且我认为那我应该买一台昂贵的名牌三角琴。

但99.9%的人包括我,100%相信小孩不可能凭钢琴为生,我只是在小孩提出想学钢琴的时候,满足小孩的心愿。就像小孩说想吃麦当劳我满足其要求。

我只会让小孩去上几节入门课,然后,就让小孩自学,自己去玩。能玩到什么程度无所谓。

钢琴是一件需要定期高价维护的东西。而电钢琴不需要维护,不使用的时候盖好布防尘就行。

真钢琴有多麻烦?

钢琴属于原声乐器,弹奏时音量较大,如居住在密集小区,晚上练琴容易影响到邻居。

钢琴需要定期调音,每年必须保证2次的调率,以保证钢琴的音色稳定性。

因钢琴的主要材质是木质为主,北方地区需要有专门的加湿器避免木质开裂,南方地区需要有除湿器保证木质的湿度以及防止梅雨天出现发霉的现象。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一心要培养小孩在音乐方面谋生,当然立即购买电钢琴,而且我认为那我应该买一台昂贵的名牌三角琴。

但 ...

大多数人都不能以此为生了,而且就算以此为生,大概率只是个钢琴培训的老师,哈哈。

真正成为钢琴家概率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多数人都不能以此为生了,而且就算以此为生,大概率只是个钢琴培训的老师,哈哈。

真正成为钢琴家概率 ...

中国以此为生的,最厉害的人,已经因为嫖娼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逼走了,以后估计也不会回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要教孩子这样回答老师:“爸爸说迟些到日本买个YAMAHA CFX三角钢琴回来, 爸爸说很便宜,日本派人 ...

孩子,明天能不能约你爸爸过来,我想跟他聊一聊艺术。。。 。。。

楼主:
已经改卖了CLP725。看中它的GT键盘。

此声只应天上有!雅马哈CLP系列电钢琴全面解析(已经购买CLP725)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83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