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过几个充电宝,都没留意“能量转化率”,相差挺大的

楼主(2023-08-10):
以前买的小米,羽博 是没有标注转换效率的。

上一个充电宝是紫米10000mAh的,标着转换效率90%,很少用,3年了,发现鼓包了。

所以又买了个20000mAh的京东JPlayer,才发现转换效率只有60%。

60%和90%,这转换效率能差别这么大?

京东上找了其他牌子充电宝,几乎没发现将转换效率标注出来的。

网友A:
看怎么算吧,是按Wh算,还是按mAh算

网友B:
我发现软包锂电池最后的结局都是鼓包,我的充电宝鼓包,汽车应急启动电源鼓包,还有两个手机的电池鼓包把屏幕都顶变形了。

网友:
鼓包的电池容易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怎么算吧,是按Wh算,还是按mAh算

估计是冲进去电量跟放出来电量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软包锂电池最后的结局都是鼓包,我的充电宝鼓包,汽车应急启动电源鼓包,还有两个手机的电池鼓包把屏 ...

只要是正品,一般50%电量保存不会鼓包。

网友:
哎还是软包电池技术不行,我的MACBOOK电都放完了....直接1年多没开机....最近充电满血复活了!
现在的电池多多少少都一般.....好品质的电池就是太贵了。

网友C:
电池容量10000mAh,存储能量=3.7V*10000mAh =37000VmAh。

输出容量=37000VmAh/5V=7400mAh(@5V), 按照升压效率90%计算,最终输出容量=7400mAh*90%=6660mAh。

所以10000mAh的充电宝,最终只能输出6660mAh的电量。

容量比值=66660mAh/10000mAh=66.6%

网友D:
长期不用,大于3个月

就必须2隔电,半电存放最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长期不用,大于3个月

就必须2隔电,半电存放最好。

哪能那么精准,根本不知道会放多久,特别是应急启动电源,不充满等用的时候不能用岂不是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能那么精准,根本不知道会放多久,特别是应急启动电源,不充满等用的时候不能用岂不是尴尬? ...

也是,我自己用 的30000的罗马仕,和10000的小米都没鼓

都有四五年了

半电带出门也能充手机好几次。

网友:
电源类充电头类只用紫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容量10000mAh,存储能量=3.7V*10000mAh =37000VmAh。

输出容量=37000VmAh/5V=7400mAh(@5V), 按照升压 ...

你这样算不对。

应该将电先放完。
再充满,记下电量。
再放完,计下电量,
再比对。

电池吹牛太狠。

网友:
我最近买了个三星的10000mAh充电宝,我是看了充电头网的拆解才买的。

网友:
90%会不会其实就是标了输出dcdc的效率?

网友:
充电宝三年鼓包其实属于损坏了,电芯循环寿命都还没过。

所以我买充电宝只买18650电芯的,寿命长主要是不怀孕相对安全太多了

网友:
总共也没用过几个充电宝(2、3个吧),感觉没有一个能像宣传的那样,给手机充几次几次的,感觉就只能充1.X次,都是买的四节18650电池的,京东自营,充电的时候手机也没有使用

网友E:
我的这个充电宝电芯3.6v 20000mah,额定容量才12000mah 5v6a负载放出的电量,计算一下才60%楼主你舒服点了没。其实这个是表述的90%可能是值得dcdc电路的效率,60%是整个充电宝输出的效率,主要包括dcdc与电芯片的效率。我这个充电宝是340买的65w输出充电宝带hub功能,才60转化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这个充电宝电芯3.6v 20000mah,额定容量才12000mah 5v6a负载放出的电量,计算一下才60%楼主你舒服点了 ...

这计算方法不对,厂家肯定不是以3.7V和5V不同电压时候容量来算。

放出来电量跟冲进去电量比较才对。
我花了200多买了个炬为电子负载和usb检测仪,准备测一下这个几十块钱的充电宝。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计算方法不对,厂家肯定不是以3.7V和5V不同电压时候容量来算。

放出来电量跟冲进去电量比较才对。

电芯能量72wh,5v6a放出能量60wh,转化效率83%主要损耗在dcdc电路与电芯上面。我这都是三星动力电池,属于比较高档的18650电池了,属于当时的充电宝旗舰产品。

只要测量能放出多少能量就行,最好是用5v固定电压的负载不要用快充,不然就要计wh能量了。这么麻烦不如找找拆机视频,看看用的啥电芯与主板方案就可以了。没必要关注转化效率除非是奔着科研的目的探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芯能量72wh,5v6a放出能量60wh,转化效率83%主要损耗在dcdc电路与电芯上面。我这都是三星动力电池,属 ...

闲着无聊,想看看充电宝容量虚标多少,找个借口买个炬为电子负载

楼主:
为了验证这几十块钱的充电宝,花了170多买了个电子负载实测了放电量是48.Wh。
充进去的电量就不测了,按照充电宝外壳标的74Wh来计算,转换效率是48.Wh/74=65.68%。
也挺奇怪的,效率那么低就别标注在外壳上,跟其它品牌一样,不公开不就行了。

看了以前的一些充电宝评测,转换效率基本都有80%以上的,搞不清零件又不是很值钱,我这睿量(REMAX)的充电宝能用效率这么低的方案。

还有,有些坛友混淆了容量跟电量的概念,转换效率是指   放出的电量/冲进去的电量,可不是3.7V/5V。

20000mAh,74Wh

实际放出48.6Wh

网友:
我的两个紫米的10000的  也都鼓包了

网友F:
我的一个aigo的充电宝,聚合物的,2015年购买,中间可能4-5年没动过,这两天翻出来用,还有5000多mah,标称10000mah的。

网友E(2023-10-11):
引用 网友F:
我的一个aigo的充电宝,聚合物的,2015年购买,中间可能4-5年没动过,这两天翻出来用,还有5000多mah,标称 ...

容量只剩下一半,基本损坏了建议换新的

网友:
鼓包基本上都是电路或保护板自耗电大把电芯放到0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容量只剩下一半,基本损坏了建议换新的

用的少,需要用的时候再买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