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5.36版本 字符串bug

楼主(2023-08-10):
首先引用一个连接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16042-1-1.html,这个问题跟我现在遇到的很像。MDK里UTF-8和GB2312字体都试过了,都不行,网上也找不到方法,找了两三天问题,终于找到问题了。上图片

网友A:
刚升级上MDK5.38A  各种编译不正常,功耗高,又退回去5.23 一切正常

网友:
应该还是编码的问题,为了这个折腾过很久,当时正常了,回头又忘记当时怎么设置的。现在索性不用中文注释

网友:
我前阵子遇到一个问题,字符串常量里写汉字两个以上编译就会提示无效字符什么的,两个以内通常没有问题,但有些汉字组合三个字或以上也没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你文件编码的问题造成的, 干嘛非要用UTF8?  用ANSI不是好好的。。。

网友:
用代码编辑工具阿 keil只编译

网友:
KC语言国际化,差异,的拐子不考虑大国国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升级上MDK5.38A  各种编译不正常,功耗高,又退回去5.23 一切正常

最稳定的版本了,可惜#if宏编译 false不能灰色显示

网友:
这配置里面改成GB2312就可以了

网友:
1:配置里面改成GB2312
2:  notepad++更改单个文件编码是ANSI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稳定的版本了,可惜#if宏编译 false不能灰色显示

哪几个版本有这功能,目前用的5.35版本有这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几个版本有这功能,目前用的5.35版本有这功能

5.25以后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升级上MDK5.38A  各种编译不正常,功耗高,又退回去5.23 一切正常

报错一堆,懒得搞,也是退回去了

网友:
是不是跟两字节有关系,有时候删除了一半,导致看起来是对的,但是编译就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