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个坛友寄来一台日本NF(恩乃普)EPO2000S交直流电源维修,懂的来看看

楼主(2023-08-10):
这台EPO 2000S 电源开机报错 FL0301,功率模块故障,开箱后内部结构太过于复杂,无从下手,有懂的给点意见

楼主:
前级220V变路300V正常,开机会来一头然后保护了,4个末级模块粗略量了一下没有发现异常

网友:
辛苦吴总了,这个机器的参考资料很少。这个Source功能很牛逼,既能输出交流,也能输出直流。
我上传一份此AC Source的规格书给大家看看。

网友:
顶层的板卡我看过了,似乎没有坏的。要把底层的插件板卡拆出来量量,底层的板卡主要功能是DC~AC逆变。

网友:
2楼第一张图片,红色连接线有断开的还是破皮了

网友A:
怎么中间有个飞线,是修过的吗
看上面坛友的使用说明好像是过流错误
fail 0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中间有个飞线,是修过的吗
看上面坛友的使用说明好像是过流错误
fail 03 ...

上古时期的仪器设备,由于PCB生产工艺问题,经常需要飞线,也算是行业特色了!
要是没有根飞线,都不好意思说是原厂的!

楼主:
拆下4个输出驱动模块细查,管子都是好的

楼主:
接下来进一步检查底板,结构仍然是非常复杂,维修变成大海捞针碰运气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过流检测电路故障了?

网友:
FL0301,后两位好像是模块编号。01模块错误这样

楼主:
仔细检查底板后发现一路给模块提供辅助电源的高压mos管坏了

楼主:
查资料显示是500V20A的Nmos管

楼主:
手里找不到同型号管子,考虑辅助电源供电也就几十瓦功耗,准备用耐压更高的600V管代换

网友B:
老哥你好,我有个大华的DH1766A-1,有两路故障 你那边能修不?麻烦私信下联系方式,我这边权限不够。

网友:
开关电源就是模拟电路中难度等级较高

辅助电源后级估计还有情况

网友:
八十年代小日本的电子发达程度令人发指
自媒体再吹嘘都无法去面对这事实

网友:
这么复杂的电源

楼主:
换好后准备装机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你好,我有个大华的DH1766A-1,有两路故障 你那边能修不?麻烦私信下联系方式,我这边权限不够。{:smile ...

18287894141 微信同号,收件地址 云南省楚雄州禄丰市金山镇南翔街 文武数码科技 吴文武。
你这个故障我也没把握,要碰运气的话寄来试试。
我14-17号要去广州开庭,晚几天吧

楼主:
装机后测试OK。
注意,这个机子上电后不能急着按输出,否则会报错,要让它预热一分钟以后
才能输出。
继续测试交流120V和直流100V,功能正常,老化一下准备装机盖,维修结束,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
自检功能的重要性以及故障定位能力

网友:
牛逼,这么快就定位到MOS管问题了,佩服

网友C:
大家有认识 维修 力科 示波器的大侠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有认识 维修 力科 示波器的大侠不?

同求,找厂家修不起

网友:
这电源不知道还以为是以前的录音机音箱

网友:
我建议大哥搞个直播维修

网友:
佩服,佩服,太厉害了,这么复杂的都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