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大锤如何砸出水井?令人赞叹的传统手艺,压水井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3-08-10):
【一把大锤如何砸出水井?令人赞叹的传统手艺,压水井的工作原理!-哔哩哔哩】 https://b23.tv/miJB3WA

网友A:
沙石不会把滤网堵死吗? 就是不完全堵死,那也会影响出水。
  如果末端在泥巴里面,靠渗透,能有多大的水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沙石不会把滤网堵死吗? 就是不完全堵死,那也会影响出水。
  如果末端在泥巴里面,靠渗透,能有多大的水啊 ...

打在泥土层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在泥土层就废了

泥巴会完全堵死钢网的孔洞?

网友:
应该是打在地河里面,不然靠泥土过滤,应该很快就压没有了。小时候打井水的时候,没几桶下去,就见地了,要等半天才能蓄起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石不会把滤网堵死吗? 就是不完全堵死,那也会影响出水。
  如果末端在泥巴里面,靠渗透,能有多大的水啊 ...

我们用的井也是在泥巴里,靠渗透的,只不过直径大,比较深,所以渗透进去很多且很快而已。
地下没有只有水的区域,水都是存在泥沙里的。
他这个比较细,出水多少需要看地下水的含量,明显他打这么细的井也不需要很多水。

网友:
像这种下去几米的地表水要办采矿证吗?

网友:
你们城里人都没有过太多了理论了,啥泥沙会堵孔,啥水压一会会没有了,哈哈?
我小时候几乎看遍了我们院子里七八家人打这种井,没有实际会堵住的,他的前端还有一段沉降的,即使有泥沙进去,也就掉落在那一段里面,然后水的话,除非是那种严重缺地下水的地区,否则一旦打到位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用上1、20年的。我们院子里第一口井gei整个院子十多户人家用了差不多20年,然后后来地区水逐渐浑浊了,估计是下面水杯抽的太空了,类似于塌方了导致,后来就在旁边20米远左右又打了一口,又正常使用了。
我家里在中途大概我读初中时候自家房子旁边打了一口,用了三五年后几乎家家都打了井,所以后来就把上面得手动泵去掉了,取而代之得是抽水泵,家里水缸没水了电闸一合几分钟就把水缸灌满。夏天地里蔬菜晒着了,直接管子拉倒地里灌水就是。

网友:
打在黄泥土层里面,并不是说没水,是出水质量差,浑浊或者静置之后有杂质,不能直接饮用。

网友:
我家里两年前,就打了一口
现在都是用机械打,不用人打了

打了15米左右,但是取水口大概率有黄沙,水质一般。

网友C:
看来很多都不太明白打井不是打到泥巴里面的,打井是有科学依据的,要根据当地地质结构打到黄沙层才可以,浅层的水是没法饮用的。
打井打到出现黄沙,大概10到20米的样子,里面有丰富的地下水资源流动。

可惜现在有些工厂把污水压入地下水层,污染了地下水,简直丧心病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来很多都不太明白打井不是打到泥巴里面的,打井是有科学依据的,要根据当地地质结构打到黄沙层才可以,浅 ...

现在农村的化粪池外溢的水,也会渗到地表当中,所以好多农村的水井的水都是不能饮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很多都不太明白打井不是打到泥巴里面的,打井是有科学依据的,要根据当地地质结构打到黄沙层才可以,浅 ...

我们村的沙层在13-15米深。岩石层在40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农村的化粪池外溢的水,也会渗到地表当中,所以好多农村的水井的水都是不能饮用的了。 ...

偷偷地下排污才是污染最大的,农村大多是旱厕粪水量不是很多,水分被蒸发了很多,而且发酵好后需要做农家肥所以那里能让渗漏了,漏的都是肥料。所以都是用砖头水泥做做过防水的粪水池有一定防渗漏能力,而且渗透到地下黄沙层也是不大可能的。

我这里有个盐矿,通过水开采造成距离10km外的地下水都有盐的味道。有的近的反而没有,说明水脉有多天不是所有的都是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偷偷地下排污才是污染最大的,农村大多是旱厕粪水量不是很多,水分被蒸发了很多,而且发酵好后需要做农家 ...

农村化粪池造成的污染非常有限,估计渗入地下水几十米就完全给净化了。

最恐怖的是工业污染

网友B:
我们这边水位很低,
挖土大概1-2米下去就有水。

十多米的钢管,
基本上不用考虑工业污染,
主要是黄沙水,容易堵塞热水器,水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水位很低,
挖土大概1-2米下去就有水。

我们这里挖下去20cm就有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