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票孔IMU批量校准,怎么和转台固定?

楼主(2023-08-11):
请问这种邮票孔IMU在批量校准的时候,有什么比较好的固定方式吗?因为校准时候,是几十片一起校准?我想到的固定方式就是用现成的IC座子,顶针形式的IC治具,还有一种半孔测试针。

第一种IC座子PCB的外形和尺寸会限制。
第二种设计大量校准的时候,结构上比较麻烦。
第三种是校准时候,转台转动不知道会不会把模块给甩出来。
综合起来看第三种设计大量校准的时候,工装比较简单,就是这个夹紧力稳固性不知道怎么样?

有做过这个的可以交流一下,第三种有人做过吗?还有其他比较可靠简单的夹紧方式吗?

网友:
定制一个夹具摁住,再用8266那种半孔夹具

网友A:
记得之前从那哪个项目上看过一个 用探针固定邮票孔的方案
https://github.com/dukelec/cdbus_doc/tree/master/cdbite

网友B:
楼主的IMU YAW 稳定性 怎么样?

看样子 像是 BOSH的传感器吗

网友:
批量做不用考虑这些,直接做冶具,下面是探针,上面是卡槽,盖子联动手柄,拉下手柄自动压紧。
过来人经验,自己手工做的顶针被工人抠坏几个,或者经常手没压紧出错,模块没放到位,批量生产根本顶不住,老实做冶具是正路。

网友C:
类似这种,邮票孔的板子,定做冶具200多个探针,生产后烧写程序,测试专门做的这个测试冶具,专门写的程序,效率一下子就上来了。

网友D:
根据过去的经验,imu邮票模块孔校准后,再smt过炉一次,陀螺仪零偏和加速度计中点全部变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之前从那哪个项目上看过一个 用探针固定邮票孔的方案
https://github.com/dukelec/cdbus_doc/tree/mast ...

这个感觉和弹簧针差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过去的经验,imu邮票模块孔校准后,再smt过炉一次,陀螺仪零偏和加速度计中点全部变掉。 ...

安装误差变了吧?内参也会变?是不是你SMT过后短时间就开始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这种,邮票孔的板子,定做冶具200多个探针,生产后烧写程序,测试专门做的这个测试冶具,专门写的程序 ...

这种我们看过,结构有点太麻烦了,就没有考虑。因为一次要放100多个放在转台上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之前从那哪个项目上看过一个 用探针固定邮票孔的方案
https://github.com/dukelec/cdbus_doc/tree/mast ...

这么用还真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安装误差变了吧?内参也会变?是不是你SMT过后短时间就开始测了。

主要是PCB应力改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PCB应力改变了

照这么说邮票孔IMU校准的的预期作用就没有那么大了。。

楼主(2023-09-26):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IMU YAW 稳定性 怎么样?

看样子 像是 BOSH的传感器吗

做过磁校准的话,稳定性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