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的HDMI2.1 IP,帧率调高后,图像跳动,怎么解决呢?

楼主(2023-08-11):
硬件用的是官方的ZCU102开发板+ZED 的HDMI2.1 子卡
vivado自带的Demo 工程,下载到板子里后,用直通模式,可以正常工作,电脑也能正确识别到显示器的所有显示模式
60Hz帧率显示正常,120Hz帧率,图像偶尔跳一下,144帧率,图像就一直跳
60Hz是TMDS,120Hz和144hz都是FRL模式,8Gbps,4lane,也就是说120Hz和144Hz下,HDMI链路是固定8Gbps速率,但只有144Hz跳的比较严重,所以感觉不是外部信号质量不好,而是IP内部处理问题
IP都是黑盒子,也没什么可调的地方,这种问题怎么进一步分析解决呢,请坛友出谋划策一下。
附件是144Hz时,显示的效果

网友A:
ddr带宽爆了没,axi带宽

网友B:
先换一根高质量的 HDMI 线试试 , 之前画过HDMI 2.0 的板子   线上有T型接头 接ESD   图像都直接雪花点  要求太高了

另外 程序上也排除下  DDR 和 AXI 的问题, 先直接在IP 末端给  实时计算的灰度图 (绕过图像处理 和 DDR  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带宽爆了没,axi带宽

官方IP里的的Demo,原封不动,里面也没有DDR,数据直通过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换一根高质量的 HDMI 线试试 , 之前画过HDMI 2.0 的板子   线上有T型接头 接ESD   图像都直接雪花点  要 ...

这个有试过,现象一样,不是线的的影响
为了避坑,花了好几万直接采购的官方硬件,程序也是官方的,结果还是有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有试过,现象一样,不是线的的影响
为了避坑,花了好几万直接采购的官方硬件,程序也是官方的,结果 ...

有没有考虑更换显示器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考虑更换显示器 看看

是准备换显示器试,还没采购回来
支持HDMI2.1的显示器,要4K 120hz了,比较贵
我现在的用来测试的显示器,直接接到电脑上也是完全正常的,所还是FPGA这边的兼容性不好,还是希望能从FPGA这边解决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准备换显示器试,还没采购回来
支持HDMI2.1的显示器,要4K 120hz了,比较贵
我现在的用来测试的显示器 ...

还是再查一下bd吧,看看到底有没有用ddr。一般来说,vivado官方demo都是用到soc+ddr的,不可能不用。它那个ip不是单独的。

如果信号不好,显示器是完全不能显示的。只要出现误码,显示器直接就黑屏了,根本不存在闪屏花屏。(不排除一些品牌显示器掉信号不黑屏,你的视频很像ddr爆带宽,或者framebuffer异常。规则图案一般是ddr的随机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再查一下bd吧,看看到底有没有用ddr。一般来说,vivado官方demo都是用到soc+ddr的,不可能不用。它那 ...

附件pdf是bd图,一目了然的
里面确实没用ddr,接收到的图像经过一个v_tpg给到TX
v_tpg可以配置成彩条模式,图像就能稳定显示
如果配置成直通模式,图像就来回跳
用ILA看了VIDEO_OUT的波形,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请大神再帮忙给点Debug思路,卡了好几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件pdf是bd图,一目了然的
里面确实没用ddr,接收到的图像经过一个v_tpg给到TX
v_tpg可以配置成彩条模式 ...

如果没有走ddr,直通闪烁应该可以理解。两边时序并不完全一致(晶振有数十ppm偏差,这是允许的),所以确实隔一段时间fifo爆了或空了会出现坏帧。彩条是ip自己的tg,所以不会出问题。你用两个vdma,用ddr串流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走ddr,直通闪烁应该可以理解。两边时序并不完全一致(晶振有数十ppm偏差,这是允许的),所以确 ...

不像是这个问题,驱动程序里有监测各种溢出标志,没有任何报错
而且视频信号都是有行场消隐的时间的,ram缓存一行,就足够两边数据流同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像是这个问题,驱动程序里有监测各种溢出标志,没有任何报错
而且视频信号都是有行场消隐的时间的,ram ...

这样啊。。输入源是144是吧。这倒可以。

下面的status error有很多,可能跟信号完整性有关系,只能试着调一下precursoremphasis和postcursoremphasi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啊。。输入源是144是吧。这倒可以。

下面的status error有很多,可能跟信号完整性有关系,只能试着 ...

有尝试调过,没啥效果

那个status error我也有看到,调整帧率测试过,无论图像显示是否稳定,那个status error都是一直在变,所以感觉参考意义不大

如果说是信号完整性问题,那120Hz和144Hz都是用的FRL 8Gbps,编码后,物理层码流其实没啥区别,但120Hz比144Hz稳定很多,所以感觉又不像信号完整性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尝试调过,没啥效果

那个status error我也有看到,调整帧率测试过,无论图像显示是否稳定,那个status ...

要是这样,直通不排除前面接收侧不够稳定。你抓一下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这样,直通不排除前面接收侧不够稳定。你抓一下前面。

抓了一天,也没抓到问题,hdmi rx过来的axis数据流没什么问题,屏幕虽然一直跳,但数据流是正常稳定的
采购了hdmi2.1的显示器和超短的HMDI线,换线,换显示器,再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