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搞过Linuxptp同步的朋友?ptp对时无法更新到主系统时钟

楼主(2023-08-11):
首先用ptp4l  得到和主站的系统偏差和线路延时?然后 使用phc2sys  同步时钟到设备的主时钟。 通过date命令修改主站日期时间,但是用date查看从机的时间没有发生变化。照理说,    ptp4l把线路延时和时钟偏差都算出来了,为啥最后日期对不上号呢?

楼主:
理论上主站的时间标了,从找的应该跟着变才对啊?

网友A:
楼主用哪款以太网芯片?这种应用有点小众估计只能自己慢慢排查

网友B:
改系统时间权限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哪款以太网芯片?这种应用有点小众估计只能自己慢慢排查

imx系列的Linux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系统时间权限不够?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imx系列的Linux板子

是软件ptp还是硬件ptp?可以先抓包看看ptp协议有没有跑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软件ptp还是硬件ptp?可以先抓包看看ptp协议有没有跑起来

硬件ptp。ptp4l运行是正常的。首先主机跑起来,运行ptp4l和phcsyc,然后从机也运行起来。  开始从机的时间和主机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时候时间能同步上,到这里一切都是正常的。

下面做个实验,通过date修改主机的系统时间,改几个小时或者几天,然后 从机就报错,说变化超预期,当然,从机的时间没有跟着变过来。
这就是问题,为啥改了主机时间,从机不会跟着修正。 但是主机和从机最开始启动的时候又能够 同步上? 是我的测试方法有问题?还是没有用对?  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ptp。ptp4l运行是正常的。首先主机跑起来,运行ptp4l和phcsyc,然后从机也运行起来。  开始从机的时间 ...

既然有报错信息那直接看源码就好吧,说不定人家代码逻辑就是这样,或者有配置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硬件ptp。ptp4l运行是正常的。首先主机跑起来,运行ptp4l和phcsyc,然后从机也运行起来。  开始从机的时间 ...

ptp有最佳时钟策略,你主时钟突然修改那么长间隔的时间,策略会判断你主时钟精度很差并降级,自动调整主时钟角色回从时钟,然后整个系统里就会重新经历一次寻找主时钟过程。原来的从时钟发现主时钟时标信息超限并报错,然后不再从这个主时钟获取时标信息,也会重新在网络寻找主时钟的操作。然后整个网络里如果没有第三个终端,那么两个处都处在从时钟监听状态,最后经过一段时间,经过BMC算法决策后,原来的从时钟会变成主时钟,原来的主时钟变为从时钟,然后进行时钟更新。

网友C:
引用 网友C:
ptp有最佳时钟策略,你主时钟突然修改那么长间隔的时间,策略会判断你主时钟精度很差并降级,自动调整主 ...

所以主时钟要手动调整大间隔时间,需要在没有启动ptp服务时进行调整,调整完后才可以启动ptp主时钟服务。一般一个终端在作为主时钟角色时,在ptp服务运行过程中,不允许做如此大间隔的时钟手动调整。最佳运用一般是主时钟通过原子钟或者GPS 1pps进行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主时钟要手动调整大间隔时间,需要在没有启动ptp服务时进行调整,调整完后才可以启动ptp主时钟服务。 ...

我之所以这么做是想给别人演示同步效果。当同步好后,我用date修改从时钟的时间,没有出现上面的报错,但是时间还是没有重新同步上?这样做应该不涉及同步算法策略的问题吧? 或者还有其他的验证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所以这么做是想给别人演示同步效果。当同步好后,我用date修改从时钟的时间,没有出现上面的报错,但 ...

演示同步效果,就用每个设备出一个整秒脉冲信号,用示波器比较两个脉冲同步沿就行。你这个date如修改然后同步的演示,只要ntp就可以,不需要ptp。ntp是毫秒级别,没有最优时钟策略,主从时钟固定模式。而ptp是亚毫秒级别的同步,而为了达到亚毫秒级别的同步,协议核心就设计了最优时钟算法BMC,依据BMC算法决策整个同步网络的主从时钟。因此每个主时钟会自己监测时钟稳定性,并自动退出主时钟角色,边变为从时钟。变为从时钟后,在网络里寻找更优时钟作为自己的主时钟,进行时钟同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硬件ptp。ptp4l运行是正常的。首先主机跑起来,运行ptp4l和phcsyc,然后从机也运行起来。  开始从机的时间 ...

你手动date修改主时钟的时钟,BMC算法直接判断本时钟为最差的时钟,并转换为从时钟模式,而且停止为其他时钟授时同步。所以你这样的测试,是达不到你要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所以这么做是想给别人演示同步效果。当同步好后,我用date修改从时钟的时间,没有出现上面的报错,但 ...

论文“侧扫声呐干湿端高精度网络同步技术”你可以参考下,里面把ptp算法部分进行了解析,也有具体的测试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手动date修改主时钟的时钟,BMC算法直接判断本时钟为最差的时钟,并转换为从时钟模式,而且停止为其他 ...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同步过程中,date命令大范围修改主机的时间是不合适的。

现在的问题是:

我在同步好后,通过date修改从机的时间,从机没有报错,从机也不会把自己的时间和主机同步上。

如下图,主机的时间是2023年,从机的2022没有跟着改过来:

但是:

如果从机的程序退出,然后重新运行,就是能对时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同步过程中,date命令大范围修改主机的时间是不合适的。

你还是看看 bmc的源码吧。

估计是  主机 or 从机,        不能这样用data来 进行修改的。 误差太大了。 refuse modify?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同步过程中,date命令大范围修改主机的时间是不合适的。

看图,按我的理解:主从之间的PHC是同步的,而从机的PHC和系统时钟(RTC)存在很大偏差。你看一下从机phc2sys这个组件的运行情况。原来我只接触过嵌入式的ptp实现,对于linux ptp理解只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还是看看 bmc的源码吧。

但是从机程序停掉,重新开启, 时间相差很大也没问题。  就是不能够从机运行的时候用date修改自己的时间。

网友A:
楼主纠结这么多天还不如花点时间去看看源码,或者如果不是需要us级别的时钟还不如有ntp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从机程序停掉,重新开启, 时间相差很大也没问题。  就是不能够从机运行的时候用date修改自己的时间 ...

从机有两个时钟,一个是PHC,一个是RTC的系统时钟。你date修改的是RTC系统时钟,而非修改phc时钟。PHC到RTC系统时钟的修改,是phc2sys进行修正的。而从机模式下RTC系统时钟应该不会影响phc的时钟,也就是phc2sys在从机模式下,不提供sys到phc的修改。你手动修改RTC可能打破phc2sys的逻辑,然后它不再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同步过程中,date命令大范围修改主机的时间是不合适的。

从你发的测试图,可以看到master到从时钟的路径延迟值和时钟偏差值都是稳定的,尤其是偏差值在已经处在同步范围内,我可以确定主从的phc时钟是同步状态的。而CLOCK_REALTIME我在做嵌入式适用时还没涉及到,按我的理解应该是RTC系统时钟和PHC时钟之间的偏差。这个理解可能有些问题,具体参考ptp4l的文档或者源代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纠结这么多天还不如花点时间去看看源码,或者如果不是需要us级别的时钟还不如有ntp好了

赞同。如果按楼主这样的测试,是不需要ptp去实现时钟同步的,只需要ntp即可。而ptp同步的应用,基本是为了满足us以下的时间同步,而且时间标记都是在phc硬件触发获取的,而不是从系统RTC进行打时间戳的,因此不会有date命令去影响ptp的必要性。
为了达到ns级别的时钟同步,ptp协议设计了很多巧妙的方法和严密的逻辑,比如时钟精度评价、最佳时钟策略、组网内自动转换主从角色,同时还设计了时钟调整伺服pid等算法。因此,date命令去测试它,是比较粗糙和无效的。

楼主:
学习了。多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