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海信电视背光灯从白色,全部变成蓝色

楼主(2023-08-12):
【电视机屏幕偏蓝,售后说屏坏了换屏1000元,没想到被我轻松修好-哔哩哔哩】 https://b23.tv/A1xcoxM

网友:
图又裂了

网友:
照明的白光LED,基本都是蓝光LED加荧光粉调出来的白光,难道时间长了荧光粉失效?也不可能所有灯珠同时失效啊。

网友:
从没遇到过白色led变蓝色的问题。目前已知的背光增强技术有局部亮度控制,并没有背光颜色调色技术。这个问题匪夷所思,要是有电视机型号就好

网友:
背光同时变蓝,很奇怪
博主还给修好了,更奇怪

网友:
白光LED是本质是蓝光打在黄色的荧光粉上,才看起来是白光。估计是什么原因导致荧光粉变质掉色了,直接显示蓝光了

网友A:
我感觉是 这个LED不是普通的LED,应该是有控制芯片的。类似于 WS2812这样可以用过串行来控制的。 全部变蓝,一种是控制线出问题了。另外就是控制器出问题了。换了就好的情况应该是换上去的纯粹是白灯,可以不受控制就发白光。

网友:
像是海信LED43K5500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是 这个LED不是普通的LED,应该是有控制芯片的。类似于 WS2812这样可以用过串行来控制的。 全部变蓝 ...

为什么要控制?本来不是应该永远就白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控制?本来不是应该永远就白色?

是不是为了可以分区调光或者调色温。或者其他用处。
我也只是猜想。因为看到灯条的接插线不是只有电源两根线,而且背光灯的出线口位置有一些电路。理论上背光上电点亮就行根本不需要控制啥的。

网友:
故障前:RGB LED绿色出问题?应该检查LED控制器或者检查绿色通道线材是否接触良好。
维修后:屏幕并非在无尘环境下开盖换灯条,LED改为白色山寨灯条,顺便发视频BS厂商,痛骂厂商有计划的报废。
要点:维修的时候,头痛就砍头然后换上马嘴,顺便BS说患者老妈是垃圾。
结论:维修者技术有问题,人品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控制?本来不是应该永远就白色?

因为可以从菜单调整色温,这就需要RGB LED作为背光,调整RGB混光得到所需的色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可以从菜单调整色温,这就需要RGB LED作为背光,调整RGB混光得到所需的色温。 ...

45-65色温控制并不需要RGBLED,这电视起码10年了,你以为10年前的电视厂家会下血本用RGB LED控制色温?最多是正白LED和暖白LED搭配开关改色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45-65色温控制并不需要RGBLED,这电视起码10年了,你以为10年前的电视厂家会下血本用RGB LED控制色温?最 ...

视频1:02可以看到主板左边的LED输出线至少4条线输出到背光LED板,对应IC有3颗电感输出。很大概率就是RGB驱动。
另外,电视用RGB背光就是下血本?

网友:
https://m.baidu.com/video/page?p ... mp;_t=1691815605561

海信独特的故障,应该是灯珠厂家出现了低级错误,出现了批量问题,造成了这个独特的故障。上面连接中的也是这个问题,灯珠有白色也有其它颜色,所以灯珠是逐步劣化最后全部变蓝色。

不是猜测的背光颜色可调的功能,因为根本没有听说这个功能也没有这个功能的必要。目前只有背光亮度灰度可控技术用来让黑色的部分更加黑有图像的地方更加亮,我买的长虹电视机就有这个功能非常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视频1:02可以看到主板左边的LED输出线至少4条线输出到背光LED板,对应IC有3颗电感输出。很大概率就是RGB ...

3路电感升压就是RGB调光?真会猜,3路独立输出不行?假如6根灯条,1路输出接2根灯条,那也是3路电感升压。
你见过哪台电视背光可以RGB调背光?说出具体的品牌型号,让大伙开开眼呗。不会以为全屏显示红色那就要背光发红色吧?
你做过电视研发么?还RGB调背光,索尼三星LG真应该挖你去做研发总监

网友D:
我家海信就是这样的问题

然后买了背光  换的过程   两个人一起抬,屏幕碎了

又买了个新电视

网友:
以前做过实验:LED,正常5mA的LED管子,故意给它通过100mA电流,很快也是这样变蓝紫色了

网友:
老化变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家海信就是这样的问题

然后买了背光  换的过程   两个人一起抬,屏幕碎了

哈 ,给姐夫家的小米换背光也是抬屏幕时候裂了.
大屏太难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