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工刀拆QFP芯片,比电烙铁还好用,拆装全过程

楼主(2023-08-12):
【美工刀拆芯片,比电烙铁还好用,拆装全过程-哔哩哔哩】 https://b23.tv/kZIXwB4

网友:
拆FPC插座可以用斜口钳把左右两个大的用于固定的引脚边上的塑料壳剪掉,然后在后面正常的引脚上整片上锡,镊子一推就下来了。

网友:
这个办法很早以前我就试过,操作难度太高一不小心就割坏pcb,然后清理焊盘会大量金属碎屑,搞不好就进bga就短路了

网友:
适合没有热风枪的

网友:
类似的操作吧,刀片立起来斜着从左到右滑刻,深度不会伤到电路板。右边最后几个脚停下来换方向。免得最后几个脚划不断扯坏电路板连线。最后一个边有时候直接堆锡拖下来。加酒精松香水烙铁清理。再纯酒精洗一遍。出来和新的一样。缺点是费刀片。操作几次刀片掰一节保持刀尖锋利。

楼主:
我拆8脚IC,是使用水口钳,剪断每个管脚。

网友A:
还是热风枪舒服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热风枪舒服一点。

热风枪怕吹坏pcb。

网友:
太残暴了。堆一圈焊锡转几圈就能下来

网友:
容易损坏pcb焊盘

网友:
一不小心焊盘就脱落了,还是热风枪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