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idriver连谷歌drive一直超时?有解决方法吗?

楼主(2023-08-12):
还有goodsync连谷歌drive也提示连不上www.googleapis.com,有办法解决吗?
我知道这肯定是长城搞的鬼

网友A:
你都知道了,当然是要爬过长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知道了,当然是要爬过长城。

没用,我爬过后网页可以上,但这些软件好像不行

网友A:
你要换个爬墙软件,一般的软件都是改浏览器代理,但是很多第三方软件是不认这个设置的。有些软件有TAP模式或者路由模式(叫法不一样,但原理相同,就是虚拟出一块网卡来),用这种模式就可以,或者直接在路由器上爬,这样兼容性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换个爬墙软件,一般的软件都是改浏览器代理,但是很多第三方软件是不认这个设置的。有些软件有TAP模式 ...

我改成全局代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