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种类型的液晶显示器比较保护眼睛,有推荐的吗

楼主(2023-08-12):
就是每天长时间的看显示器后对眼睛相对友好,看着不累的

显示器的颜色不要偏差太大,基本准确就可以了

尺寸大约在 27-32 寸之间

接口类型 HDMI

价位在4000左右或以下的

各位有什么推荐的显示器吗,最好是实际使用过的

网友:
长期用过戴尔的U系列和P系列。
不打游戏的话上戴尔U系列就完事了。进菜单色温调到5500K,眼睛极度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