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备份微信记录的比较优化的方法!

楼主(2023-08-12):
我经常出差,因此随身携带一个比较老大11寸笔记本,安装的win10

这样就会有手机iphone13,笔记本,台式机win11,这3个设备登陆同一个微信

随着时间的积累,一方面是手机空间不够,有些没来的及下载的附件,过了几天就没法下载了。
由于笔记本和台式会冲突,任何时候只能一个上线,有时又同时不在线。这样就会有部分附件忘记下载的情况。

这样,手机微信记录,笔记本微信记录和台式机的微信记录不同步,有些文档,笔记本里面有,台式机里面没有,手机里面又有。当然也有手机里面没有,台式机里面也有

台式机,笔记本,每次登陆时都会选择“同步最新聊天记录”的选项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将3者做一个合并,确保笔记本,或者台式机里面有所有的完整记录?
这样手机里面记录不完整至少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找。

网友:
坚果云开会员,同步目录了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百科
目标分论坛:电脑综合

网友A:
家里放台式机,微信24小时登录。并设置自动下载所有附件,并做目录同步就可以的 。

网友B:
新版本的微信有个迁移功能,可以把不同设备的聊天记录做合并。我一般定期用电脑作为迁移宿主,合并其他设备上的聊天记录,然后在做备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放台式机,微信24小时登录。并设置自动下载所有附件,并做目录同步就可以的 。 ...

这也是个办法,外出下载附件,相对麻烦一些,用电脑沟通也会麻烦一点.
使用向日葵远程登陆的方式,登录回家里的电脑,做相关操作.
每次操作有个反应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版本的微信有个迁移功能,可以把不同设备的聊天记录做合并。我一般定期用电脑作为迁移宿主,合并其他设备 ...

的确新版本的有这个功能,刚才测试了可以使用
A,电脑的内容迁移到手机
B的再迁移到手机.
在把手机内容备份回A电脑,使用同步软件,对A,B做同步.
再初始化手机.重新安装微信
再将A,里面的电脑迁移到手机.

之后A电脑始终登录.B电脑就算是在外面使用,也是用向日葵远程登录回A电脑.使用A电脑上面的微信.这样后续,就不存在不同步,丢失数据的问题.

好处是定期可以初始化手机,且数据/记录不会丢失

感谢以上2位

网友:
微信记录备份到电脑,怎么查看呢?

网友:
可以加个Ipad放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