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骨茸然的真事: 住顶层午夜却能听到楼上弹珠声

楼主(2023-08-13):
本报11月16日相关报道

厦门晚报讯(记者 谢雨真)楼上总发出玩弹珠等尖锐声音,楼下住户气得用铁棍捅天花板,前日,本报报道了这则离奇的邻里纠纷。这一事件引发市民热议,“今日头条”也转发了本报报道,仅一天时间,网友评论留言就高达731条。不少市民表示曾经遇到过类似的事件,但总找不出根源所在。

有一种解释是,霉菌腐蚀工业材料和水泥,引发细钢筋在中空管道弹动的声响。厦门建筑专家认为,有这种可能性。

【经历】

顶楼明明没人住,常有弹珠落地声

看完晚报报道后,市民张先生一下子就想起自己的种种蹊跷经历。他说,大约十年前,他住在东坪山庄小区,好几次半夜没睡着,他都听到楼上有弹珠落地的声音,“当!当!当……声音越来越小。”为了确认自己不是产生幻觉,他特意提醒女友也听听,结果女友也听到了。不但如此,楼下的住户也听到了,还特意跑来问他是不是他家发出来的。为了搞明白是怎么回事,张先生去找楼上住户,楼上住的是对老人,根本没小孩,更没有玩弹珠这种事。

这还不算完,后来张先生搬到福津大街住了,有几次,他同样听到了弹珠落地的声音。他异常纳闷:自己住的可是顶楼啊,楼上根本没住户。“都是晚上的时候出现,但并没有困扰我。”张先生说,因为没有影响到睡眠,他也没去深究这件事,不过谜团却一直留在心里。

曾有过这种事,是一只猫乱挠发出的

水岸筼筜物业主任谭先生说,晚报报道中吴先生听到的声音,有可能是其他地方传出来的。他说,之前他们小区9楼的一名业主一直投诉楼上半夜总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可10楼的业主称自己休息得很早,而且在房间都是轻手轻脚的,不可能有声音传出来。两家为了这个事一直争吵,最后结下矛盾。后来物业调查发现,原来是8楼的业主养了一只猫,猫半夜在房间乱跑,挠这挠那的,所以总会弄出刺耳的声音。误会消除后,9楼和10楼的业主和好如初。

谭先生又提到另一件事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他说,有段时间,小区5楼的业主一直反映楼上一到晚上就发出“咣咣”的噪音。一开始也是找不到原因,后来物业人员晚上去蹲点,经过仔细查找发现,是7楼业主将一段没用的自来水管放在空调外机上,晚上空调一开,外机与水管产生振动,噪音就不断产生。

【猜测】

觉得是楼上的,有可能是楼下的

网友“福尔摩吴1982”:我家住在6楼,两个孩子都在上学。有一天,4楼的住户找上门来,说我们家半夜三更拖拉桌椅。我觉得冤枉,解释半天都没用。后来,我把声源的目标锁定在楼下的火锅店:一层至三层都是店面,大半夜打扫卫生桌椅“咚咚”乱响。人的听觉很可能会欺骗你,你觉得是楼上传来的,其实有可能是楼下的。

楼板太薄是原因,楼上有时不自觉

网友“忆江南41105081”:楼层太薄可能是一个原因,楼上住户不自觉也是真的。我家楼上住户铺的是差劲的木地板,我们经常早上5点就被楼上起床走来走去的“吱吱呀呀”声吵醒,午休和晚上,楼上在卧室里看电视,我在楼下都听得到,嗡嗡嗡的,像苍蝇在耳边一样。楼上还养了条狗,经常在房间里跑来跑去,我都忍了好几年了。

水流撞击水管,会发出类似的声音

一网友说,他看过江西卫视《传奇故事》的节目,有一期和这篇报道的情况差不多,有一户人家每天晚上都能听到楼上有弹珠掉在地上的声音。住户觉得很不对劲,因为他们住的是顶楼,楼上是平台。他们越想越恐怖,认为是楼上肯定死过小孩,是那个小孩在玩弹珠。有几次,那户人家壮着胆子到楼上看个究竟,但每次都看不到什么。后来经过反复调查才发现,原来是晚上用水的人少了,偶尔有人用水,水流撞击水管发出类似“弹珠掉在地上”的声音。

楼房质量有问题,声波会共振延时

网友“布偶猫pinky”:楼宇的质量要好好提高一下了,隔音要做好一点。搬动家具、弹珠弹跳的声音一般是楼房自身发出来的,钢筋和水泥之间空洞太多,热胀冷缩,对周围环境如车流鸣笛、重型车驶过的这些声波都有共振延时现象。弹珠落地声,其实是和陈旧木门开合时发出的嘎吱声是一个类型的声音。听觉敏感的人受不了,基本没有解决办法,只能搬家咯。

【专家】

楼板频现异响,或是由霉菌引起的

弹珠落地声到底是怎么回事?记者上网寻找资料发现,有人曾专门做过实验得出结论:有一种不完全菌纲的霉菌会腐蚀工业材料与水泥,好生于多细孔表面,以水泥中的矿物质为食。一般天花板是上下两层的细钢筋作支撑,灌浆的时候,其实钢筋不是笔直地被卡在水泥中,受到水泥浆的流动和重量影响,可能会有向上或向左右的应力累积;房子盖好数年后,受到地震或地基小位移等等因素影响,细钢筋又会产生新的应力,在天花板的偏下层有电灯线路的管线出口,有温度与空气等等,霉菌会沿着该孔开始逐步入侵水泥中的缝隙。细钢筋与水泥接触面是最理想的缝隙,霉菌多聚生于此。菌丝向四周开始侵蚀成一个中空型管道,当某根有应力钢筋的周围水泥被侵蚀到一定程度后便会在中空管道中来回弹动,细钢筋在管道中弹动的声音和弹珠声是最像的,这极有可能是弹珠声的来源。

记者就这种解释请教了厦门理工学院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何富强博士。何富强说,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解释,但的确存在这种可能性,因为混凝土浇筑的楼板密闭性较好,一般的外力很难导致其变形、界面脱粘等。不过,要具体取下发出“弹珠”声响的楼板来做实验才能百分百确定。

何富强说,一些预制板房的楼板不是通过现浇筑混凝土建造的,没有那么密实,缝隙也相对较大。这类板房内部的水泥、沙粒等发生脱落时,由上壁掉到下壁,也有可能发出一些声响,尤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得更清楚。一些采用预制板房结构的老旧小区,居民夜间楼上听到异样的声响,或许可以根据这个作解释。

网友:
走近科学可以拍几十年专题

网友:
我岳父家农村的平房
北方对这种就是只有一层屋顶是平的房子的称呼
经常听到有东西在屋顶上跑动的声音
我听到过几次,感觉像是公鸡在上面跑
(我家之前养过几只鸡,有一只公鸡偶尔在我家房顶上跑,所以有印象是这种声音)
但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东西
也是很奇怪

网友:
后来大仙说是家里有东西,应该是一个狐仙
而且赶不走
需要好生供奉

网友:
发出“弹珠”声响
亲自体验过
偶发性的
晚上比较多;有可能是安静环境下听得清楚

网友:
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
初三的时候,回老家读书,然后住的老宅。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可以听到外面的大堂(客厅)里面发出人走动的脚步声。
但是其实都睡觉了,根本没人。那声音听着就像没关大门,有人在家里进进出出一样。
因为每天都听得到,后来也就当做背景音乐了。

网友:
老家房子经常有  楼顶露天的平顶  真有可能

网友A:
经常的事,一直以为是哪个熊孩子晚上边学习边玩,老是玩玻璃球

网友:
玻璃球的事情,我就没遇到过

网友B:
玻璃球......深圳农民房....一年总要听到几次....还都是晚上12点过后....

网友:
住在不同的房子里,砖头跌倒声,瓶子跌倒声,还有脚步声都曾听到过,当时确实不解

网友:
大家去破案

网友:
楼顶装上几个监控摄像头,实在不行,再装上几个大灯,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玻璃球......深圳农民房....一年总要听到几次....还都是晚上12点过后....

我以前租房子住也听到过,不过因为早就听说是钢筋发出的声音,所以觉得没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经常的事,一直以为是哪个熊孩子晚上边学习边玩,老是玩玻璃球

对,完全就是这样声音。
其实呢,楼上孩子真的玩玻璃球,楼下听不到这么清晰的声音。

网友D:
这种声音好像是只有那种楼层平台是多孔预制板的才会有,因为我之前住的就是这个是经常夜里听到,后来住到整体平层浇筑就没听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完全就是这样声音。
其实呢,楼上孩子真的玩玻璃球,楼下听不到这么清晰的声音。 ...

刚好楼上有男孩,等到这男孩出去上学了,他对门又一个男孩初高中,所以一直对这种声音都习惯了,只是感叹小孩读书太辛苦了,原来我一直误会这两个男孩,哈哈

网友:
玻璃声音小时候经常听到。一直以为是楼上小孩在玩,后来一天确认他全家去玩了,晚上还是听到声音。就知道这个声音不是小孩发出的。当时也想不通

网友:
就是钢筋应力的突然释放造成的声。     但它那个声音的变化规律跟玻璃球掉地上是一样的,这点我就想不明白了

网友:
我倒是么有听过,楼上的几位是不是有失眠症啊

网友:
我也听到过,租房子是2楼多层,晚上经常听到弹玻璃珠声音,

网友:
以前租的一个房子晚上就有,和玻璃珠子掉地声音一模一样。好在不是顶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声音好像是只有那种楼层平台是多孔预制板的才会有,因为我之前住的就是这个是经常夜里听到,后来住到整 ...

对,我遇到的玻璃球声音的都是预制板的房子,浇筑楼板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我楼上也听到过,不过不是顶楼

网友E:
我家乡下房子以前几乎天天有,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乡下房子以前几乎天天有,很正常。。。

乡下自建房肯定是整体平层浇筑的啊!

按上面坛友的说法,不会有这种现象 :

网友:
有声音的是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楼板,先把钢筋拉直并保持一定的拉力,然后再浇筑混凝土,混凝土凝固后钢筋收缩,提高混凝土的承载力。
现在平层浇筑是钢筋在自然状态下浇筑的,不会有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乡下自建房肯定是整体平层浇筑的啊!

按上面坛友的说法,不会有这种现象 :

深圳这边的农民房也是平层浇筑的,也时不时听见这种弹珠声,

但是我老家建的楼房,也是平层浇筑的,印象中就很少很少听过这种声音。

网友:
我草,我也经常听到啊。就是弹珠落地的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乡下自建房肯定是整体平层浇筑的啊!

按上面坛友的说法,不会有这种现象 :

我家房子26年前造的,用的预制板

网友:
老家的平房是预制板的,有这种声音但是没这么脆。
现在北京楼房4层(总高11层)偶尔听到弹珠的声音,感受像玻璃弹珠,特别清脆,弹起落下很多次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