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等经常被电池漏液进水腐蚀,自己加喷三防漆可行吗?

楼主(2023-08-13):
装电池的手持设备越来越多了,之前一个转速仪忘了取出电池,结果又漏液腐蚀了。
还经常看到别人发福禄克万用表被电池漏液腐蚀维修的,这类产品都没刷三防漆,如果自己用三防自喷漆处理一下,会不会好很多?

网友A:
仪表涂抹三防漆会不会不准了,最简单办法不用就拔出干电池存放

网友B:
可以使用松下或gp的碳性电池。不要使用碱性电池。

或使用可冲电池。

网友C:
请买 松下进口十年质保的电池 。自然就不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仪表涂抹三防漆会不会不准了,最简单办法不用就拔出干电池存放

应该会更准吧 ,一些高阻值的电阻对环境湿度比较敏感,三防漆一盖反而比较稳定,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松下或gp的碳性电池。不要使用碱性电池。

或使用可冲电池。

以前看了论坛的旧贴,好像结论是干电池没有不漏液的。就思考索性在电路板这端做些处理,漏液也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买 松下进口十年质保的电池 。自然就不漏了、

请问是需要日本原产地的松下吗?我搜了松下进口10年质保,是泰国生产的,而且10年是存放10年,并不是保证10年内不漏液。而漏液一般都发生在电量耗尽后外壳缝隙腐蚀。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前看了论坛的旧贴,好像结论是干电池没有不漏液的。就思考索性在电路板这端做些处理,漏液也不怕 ...

GP的碳性电池一样漏液,放心,没什么例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GP的碳性电池一样漏液,放心,没什么例外的

这样抬杠没有意思。这个世界不存在不漏液的电池。

只是几率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看了论坛的旧贴,好像结论是干电池没有不漏液的。就思考索性在电路板这端做些处理,漏液也不怕 ...

你不如将电池放到万用表外面,漏液也不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样抬杠没有意思。这个世界不存在不漏液的电池。

只是几率问题。

京东买了很多GP碳性电池,发现好几次漏液了,概率也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京东买了很多GP碳性电池,发现好几次漏液了,概率也不低

我基本没有发现有漏液。

贵的仪器我现在全部使用可充电电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是需要日本原产地的松下吗?我搜了松下进口10年质保,是泰国生产的,而且10年是存放10年,并不是保证 ...

普通电池,例如常见南浮,小米4年漏。松下的实测六年了 一个都没漏。普通松下的五年也漏。比南浮强一点点。我有用十个左右的人体感应灯 三节电池的。门锁8节电池的。还有些无线开关七号电池的 。全用的进口松下。比普通的也就贵几毛钱。到一块钱。有种松下碳性电池。是用的不锈钢筒子。那种常见于EPSON投影机摇控。见过超二十个以上。很古老的。确实没见过烂遥控器的。(好像京东自营上有,外观一样 ,但产地不一样 )我没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普通电池,例如常见南浮,小米4年漏。松下的实测六年了 一个都没漏。普通松下的五年也漏。比南浮强一点点 ...

我上面说的剩下和GP 碳性,就是不锈钢桶的

网友:
万用表买个可充的9v吧,用了四五年了,没电就拿出来充一下。

楼主:
不讨论什么电池如何不漏液,帖子重点是自喷三防漆防腐蚀的可行性!

网友E:
可充的镍氢电池不会漏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讨论什么电池如何不漏液,帖子重点是自喷三防漆防腐蚀的可行性!

没有必要。 使用可充电池就行。几块钱一个而已。

网友:
我想,至少3位半的表不需要考虑三防漆的影响

另外三防漆本来就是需要避免对电路性能产生影响的,满足大多数普通万用表的需求应该不是什么过分的事情

凭感觉来讲,6位半及以上的高位表应慎重

网友:
没什么好处,我自己做的5位半电压表,刷漆以后两三个月就跑好多,基准都是lm399,所以应该是别的器件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上面说的剩下和GP 碳性,就是不锈钢桶的

那应该就是选不锈钢桶的好,应该是有分级。十年质保期的电池应该是相应的升级了材料。  充电电池也不好选。要么就换爱乐普。钱能解决也不算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应该就是选不锈钢桶的好,应该是有分级。十年质保期的电池应该是相应的升级了材料。  充电电池也不好选 ...

充电电池京东自营买便宜的也行。我上次买了50个给孩子玩具使用,到目前没有发现有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充的镍氢电池不会漏液

会漏,原来我也以为不会漏,直到看见我收藏的松下CT890 CD机原配口香糖电池漏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会漏,原来我也以为不会漏,直到看见我收藏的松下CT890 CD机原配口香糖电池漏夜了 ...

所以,唯一安全的是我上面提出的:改装一下,电池放到外面。

网友:
eneloop或者ikea充电电池

网友:
在电路板带电时喷三防漆连水都防不住,电解液是想多了,要点胶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会漏,原来我也以为不会漏,直到看见我收藏的松下CT890 CD机原配口香糖电池漏夜了 ...

你那个是口香糖电池。
正常的圆柱形镍氢电池基本上不会因为过放而漏液,只会因为过充或者反向充电而漏液。过充或反向充电是很好预防的。正常把电池放在一个东西里很久不管它,只会过放。而镍氢过放是没有大问题的,只是会损耗一点容量而已。
其实镍氢比锂电池皮实多了。。。
我家里有一大堆给小孩玩具用的镍氢电池,确实没遇到过一个漏液的。普通碳性电池或者碱性电池漏液倒是很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通电池,例如常见南浮,小米4年漏。松下的实测六年了 一个都没漏。普通松下的五年也漏。比南浮强一点点 ...

你见到没漏只是因为没把电用完吧 。如果把电用光了还不取岀,继续放半年到一年,常见的一次性电池大概率都会漏液。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那个是口香糖电池。
正常的圆柱形镍氢电池基本上不会因为过放而漏液,只会因为过充或者反向充电而漏液 ...

吹毛求疵下,圆柱形镍氢电池肯定也有漏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吹毛求疵下,圆柱形镍氢电池肯定也有漏液的。

买正牌的日本爱乐普呗。要是买国产便宜货,谁知道里面是用什么原料造的。。。
再买个高级的充电器,能测容量的那种,这样就可以判断你的爱乐普是不是正品了。之前疫情的时候京东没货,我只好在淘宝买了一批爱乐普,后来拿测容量的一测,果然是假货。。。
当然现在我也专门买了一批国产便宜镍氢电池给小孩玩具用,反正可以测容量就不怕。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漏液的,只有容量太低被我淘汰的。

网友E:
用镍氢电池的推荐这个充电器,可以测容量,判断电池真假。

正牌爱乐普,漏液的可能性应该是极低的。

网友G:
咸鱼15元买了20只5号镍镉电池,标称600mAH,循环三次后容量500多。给我剃须刀、无线鼠标用足够了,也不需要那么大容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咸鱼15元买了20只5号镍镉电池,标称600mAH,循环三次后容量500多。给我剃须刀、无线鼠标用足够了,也不需要 ...

20只总共15元? 比普通电池还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用镍氢电池的推荐这个充电器,可以测容量,判断电池真假。

正牌爱乐普,漏液的可能性应该是极低的。 ...

充电器肯定宜家12路,天下无敌。

另外宜家的充电池是日本生产的,价格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肯定宜家12路,天下无敌。

另外宜家的充电池是日本生产的,价格也不贵。 ...

宜家的12路充电器好像停产了?买不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宜家的12路充电器好像停产了?买不到了

咸鱼应该还有,还便宜。

这是市场上最强的充电器,没有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肯定宜家12路,天下无敌。

另外宜家的充电池是日本生产的,价格也不贵。 ...

那种应该不能测容量吧?
家里总得有个能测容量的充电器,以便防止假货。我之前买的假的黑爱乐普,只有1600容量,这个容量肯定是假的,但是如果你不能测容量,就没法判断真假,因为这个假的比真的也没少太多容量,正常使用没法见到明显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镍氢电池的推荐这个充电器,可以测容量,判断电池真假。

正牌爱乐普,漏液的可能性应该是极低的。 ...

这充电器看介绍确实可以,还带负delta V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咸鱼15元买了20只5号镍镉电池,标称600mAH,循环三次后容量500多。给我剃须刀、无线鼠标用足够了,也不需要 ...

镍镉电池早已被淘汰了,容量不如镍氢,但好像比镍氢耐操点,更重要的是镉属于重金属,对人体和环境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充电器看介绍确实可以,还带负delta V判断

是啊,才100多块钱,关键是能测容量。
现在这个年头,要相信你买到的充电电池大概率是虚标的。想知道真实容量只能自己测。
电子工程师都有能力拿电子负载来测容量,但是如果有一大堆电池,自己接线太烦了,一次只能测一个。不如买这个成品,直接有4路,可充可放,还可以一次性的先把电池充满,然后放电测容量,然后再重新充满以便你可以直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镍镉电池早已被淘汰了,容量不如镍氢,但好像比镍氢耐操点,更重要的是镉属于重金属,对人体和环境有害 ...

能用就行,对环境有害不是你需要考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只总共15元? 比普通电池还便宜。

没错,就是20只15元,还包邮。现在已经下架了。
可能放太久了,第一次循环测试容量只有300左右,测三次之后就有500多了。 多充放电几次就恢复容量了,就是整体容量偏小,不过对无线鼠标,之类的已经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镍镉电池早已被淘汰了,容量不如镍氢,但好像比镍氢耐操点,更重要的是镉属于重金属,对人体和环境有害 ...

既然已经生产出来了,环境污染已经无法避免了,只要我自己不拆解它,对我而言无所谓污染不污染了?

网友:
贵重设备可以上劲量的锂电池,保障不漏,漏了赔设备。
当然电池本身也不便宜。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咸鱼应该还有,还便宜。

这是市场上最强的充电器,没有之一。

搜了一下,咸鱼淘宝jd都没有,中文世界只找到这么一篇评测:
https://post.smzdm.com/p/505047/

看参数充电电流并不大,AA才220ma,但功能应该是比较完善的。
现款8路的没有显示屏,看起来只有怀念了,这种感觉比较糟糕。

网友:
引用 网友H:
搜了一下,咸鱼淘宝jd都没有,中文世界只找到这么一篇评测:
https://post.smzdm.com/p/505047/

睡醒就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