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合宙 puya的MCU都能用上arduino了

楼主(2023-08-13):
合宙出了个air001
实际是 PY32F002AF15P6
而这款002 =air001=32K / 4K  =ssop20
spi*2
i2c*1
uart*2
脚号按 air001来看
直接用这颗002替换air001,一切正常,脚 号也同air001一样。

手上还有 PY32F030K18T6   lqfp32,30io  64k/8k
对照 030 002 003 的端口复用表,发现全都相同。

直接试试能否arduino
看了下air001的脚 定义文件,发现能通用
直接下载成功,改下boards.txt中的 flash 与 ram 至 64k/8k 就好。

我是直接修改airm2m配置:
###############################
# AirM2M Air001 Board
###############################

AirM2M_Air001_Board.name=Py32030x8 64k/8k

AirM2M_Air001_Board.upload.maximum_size=65536
AirM2M_Air001_Board.upload.maximum_data_size=8192

这样arduino菜单中就显示   “Py32030x8 64k/8k”了。

在vscode中,加装arduino插件,也一切正常。

楼主:
修改 variant_generic.cpp,以支持 boot0脚
在digitalPin[] 数组后增
PF_3,PF_4,

内置RC晶振情况下,除rst引脚外,全部能驱动:

网友:
能通过swo扫描到的id找到芯片厂商吗

网友:
确实一样,puya的好像便宜些

楼主:
简单讲:
py的 002,003,030
开发都一样,只是资源有差异,然后还有封装不同。

合宙的arduino还是做得不错的。
看串口,spi,i2c, 都提供了更改引脚 的函数。

只测了下串口变脚,正常使用。

网友A:
puya 002A淘宝上0.55,还有比这个价格更便宜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uya 002A淘宝上0.55,还有比这个价格更便宜的吗

知足吧兄弟,0.55还不够便宜吗?

那你就将大单甩他们脸上去,肯定还能砍下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足吧兄弟,0.55还不够便宜吗?

那你就将大单甩他们脸上去,肯定还能砍下价来。 ...

我就是说这个很便宜啊,应该没有比这家更宜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修改 variant_generic.cpp,以支持 boot0脚
在digitalPin[] 数组后增
PF_3,PF_4,

PY32F002 ,这个怎么在某商城里面的手册,只有3K RAM ?

楼主:
引用 网友B:
PY32F002 ,这个怎么在某商城里面的手册,只有3K RAM ?

https://www.cnblogs.com/milton/p/17052963.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Y32F002 ,这个怎么在某商城里面的手册,只有3K RAM ?

据说是官标3+20K,实际是4+32K可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说是官标3+20K,实际是4+32K可用

哦,那003呢,看官方是标4+3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那003呢,看官方是标4+32.

003应该就是正规的4+32K,002是网友实测和003一样的,但不能保证无问题,我觉得还是老老实实按3+20K用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3应该就是正规的4+32K,002是网友实测和003一样的,但不能保证无问题,我觉得还是老老实实按3+20K用比 ...

是的,跟STM32一样,玩玩可以,真正产品上用,该用002用002,该用003还是用003.

网友:
之前有过怀疑是PY,还是楼主细心,居然实锤了。

网友C:
请问py的ADC怎样?内部带EEPRO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py的ADC怎样?内部带EEPROM吗?

性能问题就自己测吧。
另外 adc跟e2p好象没关系。
再者flash 单片机不会不模拟e2p

楼主:
用jlink,下载速度比 airdap可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