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步升压电路mos发热严重怎么解决

楼主(2023-08-14):
输入为3.7-4.1V,输出为9V2.22A/12V1.5A,
附件为原mos规格书,后来换了一颗新的mos,带载的时候mos发热非常严重,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非常感谢

楼主:
这是新换的mos的参数

网友A:
电感功率小不匹配,磁饱和了,换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功率小不匹配,磁饱和了,换电感

谢谢你的回复,那电感应该换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新换的mos的参数

貌似你这个mos没导通电阻参数?

网友:
新MOS型号不能说那么神秘?

网友:
输出功率都18W了,这个输入电流得4-5A,要那种很大块头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那电感应该换成?

Controller是什么型号,如果频率上MHz,2.2uH也未尝不可。

饱和电流要满足输出电流的2倍以上(热机状态)。

网友:
把你的电路板和PCB 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