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芯片型号,丝印H9 52AP6

楼主(2023-08-14):
产线上一个USB转i2c/spi的设备 坏了.想买点芯片更换下试试
求助大家,看看芯片型号.

楼主:
有人清楚吗

网友:
坛里有个大神,肯定知道的

网友A:
三个脚的是FDN352AP,容易搜到的啊

网友:
小的那个应该是全新原装 NZQA6V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脚的是FDN352AP,容易搜到的啊

厉害厉害,请教下,是怎么找到的?

网友:
某宝搜“丝印x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