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03CBT6不能软复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8-14):
芯片APM32F103CBT6无法软复位,比如复位脚拉低或者看门狗复位或者程序中用NVIC_SystemReset()进行软复位都失效,复位后表现为死机一样,晶振好像也停振动了,上电重启后才能恢复。换成STM32F103CBT6后就能正常复位,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APM32单片机有没有人用到过,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
一直使用,没有出现类似问题

楼主:
最新测试发现如果只是一个程序,复位没有问题。但是因为有bootload程序,而应用程序重置了中断向量表后就不能软复位,而用芯片STM32F103CBT6就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新测试发现如果只是一个程序,复位没有问题。但是因为有bootload程序,而应用程序重置了中断向量表后就不 ...

看看是不是一些顺序方面的问题,我的APM32F103RC就没跳转这个问题。也是BOOT+APP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一些顺序方面的问题,我的APM32F103RC就没跳转这个问题。也是BOOT+APP程序。 ...

哪些循序的问题?很奇怪,用STM32就正常复位,就是APM32就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其它都正常,就是复位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一些顺序方面的问题,我的APM32F103RC就没跳转这个问题。也是BOOT+APP程序。 ...

也不是跳转问题,2段程序都能正常运行,就是不能软复位,看门狗复位不行,引脚复位也不行

网友B:
启动代码中,加大等待晶振稳定的延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代码中,加大等待晶振稳定的延时试试。

这个个试过了没用

网友C:
我看规格书,软件复位会去拉外部复位的IO(NRST)可以示波器量下NRST,看电平会不会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规格书,软件复位会去拉外部复位的IO(NRST)可以示波器量下NRST,看电平会不会异常。 ...

这个我知道,复位脚接的是10K上拉电阻和104下拉电容,直接短接104电容都不能复位。但是只有1个程序的时候是能正常复位的。
bootloader+APP形式的2段程序的时候,如果还运行在bootloader程序的时候复位也是没有问题的,当它跳转到APP程序后就不能正常复位了。
如果芯片换成STM32F103CBT6那就复位都正常。

网友D:
我们原来用艾派克的ST程序直接干进去就能用,完全正常,一样有BOOT—+APP,反而是换成雅特力的要修改程序...

我是觉得艾派克的是最像ST的,简直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原来用艾派克的ST程序直接干进去就能用,完全正常,一样有BOOT—+APP,反而是换成雅特力的要修改程序.. ...

程序是都能运行,就是不能软复位,我也感觉到奇怪,又不知道哪里问题,各种可能性都试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是都能运行,就是不能软复位,我也感觉到奇怪,又不知道哪里问题,各种可能性都试过了 ...

软复位我也用啊,待机唤醒之后就软复位,重新开始初始化,相当于上电开始跑

网友D:
你APP的OPTION IROPM1重新设置了没有?我觉得,要么是程序出问题,要么是芯片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APP的OPTION IROPM1重新设置了没有?我觉得,要么是程序出问题,要么是芯片有问题 ...

IROM1设了的,要是没设APP也运行不了,运行都是正常的,就是不能复位

网友E(2023-10-19):
楼主这个问题后面你们是怎么解决的,想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问题后面你们是怎么解决的,想借鉴一下

后面直接换STM32F103CBT6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后面直接换STM32F103CBT6了

所以算是芯片的缺陷吗?看来极海不能完全替代兼容ST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算是芯片的缺陷吗?看来极海不能完全替代兼容ST

外部引脚复位都不行肯定是缺陷了,并且意味着外部看门狗也会失效,对某些行业简直是致命的

网友:
联系原厂问过么,应该可以软复位

网友:
好像要改几行代码,关于配置时钟的,具体咋改忘记了,可以问问F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