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XP GUI Guider V1.6如何在项目中使用

楼主(2023-08-15):
单片机做GUI最好费时间的就是调试,以前是改个坐标烧录一次,改个布局烧录一次,真的是效率巨低,现在有这个GUI guider上位机软件,咋一看感觉很惊艳,所见即所得,可惜感觉无从下手啊,除了拖拉个控件,设置个控件基本参数,其他的啥也做不了啊,现在有几个问题请大哥们指点指点:
1.事件 不知道该怎么对接接口函数
2.控件基本参数可以设置,样式找不到在哪里可以设置,按键默认是圆角矩形,换个方框矩形也找不到设置项
3.界面跳转,咱看人家内置例程跳转的很OK,自己写直接抓瞎,事件与界面刷新跳转该怎么搞
4.哪些函数需要自己实现,哪些函数是主动生成的,似乎并没有发现文档中有描述
5.每次生成界面都会覆盖上次的文件,我已经添加的用户代码都没了,难道每次都有重来一遍?

网友A:
做好界面后,点导出代码,然后在生成的文件夹下面,有custom和generated两个文件夹,generated下面还会有font和image的文件,全部都导入到你的MDK工程里面,之后在gui_guider.h下面有个函数setup_ui,你需要自己单独创建一个lv_ui的结构体给它使用。
然后events_init这个里面是所有界面的操作事件,你可以根据需要去修改。
再具体的,你把这几个代码简单看一遍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好界面后,点导出代码,然后在生成的文件夹下面,有custom和generated两个文件夹,generated下面还会有fo ...

这个好用嘛?免费提供相关的控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用嘛?免费提供相关的控件?

都用它做了好几个产品了,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界面上面的基本不太需要自己写代码做什么。
只需要关注与event里面的事件就好了,各种触摸事件、效果的处理。
lvgl就是开源的,这个也是免费的
这个GUI GUIDER版本不同,里面支持的lvgl版本也是不同的,都是固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用它做了好几个产品了,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界面上面的基本不太需要自己写代码做什么。
只需要关注与e ...

我记得有一个是收费的 那个软件好像很强大。LVGL官方UI设计软件——SquareLine Studio micropython  好像有一个免费试用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用它做了好几个产品了,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界面上面的基本不太需要自己写代码做什么。
只需要关注与e ...

不知道这两个软件比起来哪个更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有一个是收费的 那个软件好像很强大。LVGL官方UI设计软件——SquareLine Studio micropython  好像 ...

这个我也体验了下的,国外的一些开源项目喜欢用这个来做界面,但是要付费很麻烦,我的已经到期,无法登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做好界面后,点导出代码,然后在生成的文件夹下面,有custom和generated两个文件夹,generated下面还会有fo ...

谢谢你的分享,不过我现在遇到的一个很低级的问题是,GUI-GUIDER最名不副实的“所见即所得”,却是不支持汉字显示,咱在电脑模拟界面上输入的文字,如果是英文,下载到板子上显示都正常,一旦换成汉字就无法显示,必须自己搞定汉字库,或者将标准字库加进去。前者费时间,后者占用ROM空间,相对其他的“所见即所得”,这个就显得麻烦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分享,不过我现在遇到的一个很低级的问题是,GUI-GUIDER最名不副实的“所见即所得”,却是不支持 ...

不对呀,显示汉字很正常啊。而且它也不是把标准字库都加进去了,只不过它会把对应的英文也加入一遍。就算你没有使用例如“宋体”16的英文。
会导致字库文件确实比你想象的更大一些。我用的1.4.1版本,都是正常的。只需要在font里面选择自带的宋体或者其他字体就行,不需要多做什么操作

网友D:
NXP GUI Guider ,必须用在NXP单片机吗,还是用在其他品牌的单片机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NXP GUI Guider ,必须用在NXP单片机吗,还是用在其他品牌的单片机也可以

任何MCU都可以的,只要MCU首先一直好对应版本的lvgl,然后稍微一赋值粘贴就可以直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