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一臺彈了十多次CASIO PX-160電鋼琴,原箱包材什麽都在

楼主(2023-08-15):
有踏板,送一個X支架,就彈了十多次然後就放著沒玩了。。。
有條件可以直接過來測試,或者發視頻試機也是可以的,誠信交易。

楼主:
發佈價格是1300

网友A:
原价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价多少的?

2年前買的,一直放公司,當時是3150還是3130忘記了

网友:
上个星期五刚买了 CDPS110,真不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0出吗?

最低1200,論壇朋友價

网友A:
我的YAMAHA CLP725 今天晚上到货。73.5kg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YAMAHA CLP725 今天晚上到货。73.5kg 啊。

你這個是含木架,木架很重的,高檔型號應該還有琴蓋的
但是琴身一般在20-40斤左右不能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這個是含木架,木架很重的,高檔型號應該還有琴蓋的
但是琴身一般在20-40斤左右不能再多了 ...

73.5kg是毛重。净重是45kg。

网友:
PX-160 说明书:

https://support.casio.com/cn/manual/008/Web_PX160-CK-1B_CN.pdf

网友C:
练琴可以提高小孩的专注力吗?

网友:
真巧我买的也是PX-16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练琴可以提高小孩的专注力吗?

不能的。。。只有游戲動畫或者好吃的東西才有專注力

网友D:
一直想弄台电子琴玩玩,估计到时吃灰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直想弄台电子琴玩玩,估计到时吃灰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现在的电子琴已经非常便宜了,电钢琴是贵在键盘。
一个全功能的电子琴也就两千多而已,不到三千。吃灰也不是什么问题啊。
我家有个卡西欧CTS500,自己弹着玩。有800音色,可玩性很好。体积也在可以拿着走的范围内,我平常不插电,装电池。用6节5号可充电池。不追求钢琴手感的话,这样完全够了。

网友F:
只出本地?还是能邮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出本地?还是能邮寄?

郵寄運費只能自理了,88鍵的琴,加上原裝箱包材比較重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郵寄運費只能自理了,88鍵的琴,加上原裝箱包材比較重的

多重?邮费到南京大概多钱 ?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买卖外包招聘
目标分论坛:HiFi与乐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电子琴已经非常便宜了,电钢琴是贵在键盘。
一个全功能的电子琴也就两千多而已,不到三千。吃灰也 ...

除了键盘,最大多重音(复音数)这个指标比较重要。CASIO PX-160 是128个。

作为参考,雅马哈P125是192个,我新买的CLP725是256。

256表示电钢琴的音色已经无限接近原声真钢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重?邮费到南京大概多钱 ?

11.1kg (主機),不含外箱包材,還有X架
如果不要架子,連所有包裝估計13kg-15kg左右吧
我也不太清楚哪家運費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重?邮费到南京大概多钱 ?

我粗略查詢了順豐,按15kg計算大概從我這裏到你那裏135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粗略查詢了順豐,按15kg計算大概從我這裏到你那裏135

1300包邮,行就收了。 我也不懂这东西,我女儿要玩(上大班),合适就给她买个当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F:
1300包邮,行就收了。 我也不懂这东西,我女儿要玩(上大班),合适就给她买个当玩具。  ...

行,但是架子你另外自己購買吧,那個沒有外箱包裝,而且很重,我-20給你,一共1280
你走鹹魚可以了,價格我已經改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除了键盘,最大多重音(复音数)这个指标比较重要。CASIO PX-160 是128个。

作为参考,雅马哈P125是192 ...

我不是说的复音数,我说的是音色,比如电子琴可以当二胡,古筝等等各种乐器的音色用。
雅马哈的电钢琴在这方面卡的很死的,只有最贵CLP785或者795才给了全部几百种乐器音色,低档一点的电钢琴只给一二十种音色。我的NU1X也只有十几种音色,还不如现在新的入门级的电钢琴的音色多。。。
成年人自己弹着玩,因为手速不够,用钢琴音色一点也不好听。我在电子琴上从不用钢琴音色,用民乐音色就好听的多。某些曲子用铜管乐队的音色也很好。。。

给小孩学习,和给大人娱乐,要求是完全不同的。我家小孩有时候也来弹电子琴的那些好玩的音色,我都不让她弹多了,免得影响手感。
电子琴的键非常轻。

复音数我反而不在乎,因为稍微贵一点的电钢琴都给到256了,已经没区别了。

网友G:
功能多未必是好事,有一种万用表叫全自动的,不用你调档位,功能不错性能贼差,车间里都不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不是说的复音数,我说的是音色,比如电子琴可以当二胡,古筝等等各种乐器的音色用。
雅马哈的电钢琴在 ...

音色毫无用处。

使用钢琴弹出二胡和唢呐,你认为有用?

复音数、键盘和音源,是电钢琴最硬的三个指标。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功能多未必是好事,有一种万用表叫全自动的,不用你调档位,功能不错性能贼差,车间里都不用 ...

它怎么知道我要量电压或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色毫无用处。

使用钢琴弹出二胡和唢呐,你认为有用?

给自己娱乐当然有用啊,仿真度还不错的。一个人可以当一个乐队用
所以就看你是为了小孩走专业路线还是成人娱乐用了。这俩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
我给小孩的是专业的钢琴,但自己更愿意用电子琴作为娱乐,这一点也不矛盾。。。。

公园的老年人自娱自乐的乐队,通常会有一个电子琴,你可以听听哪个用的钢琴音色,我见过的完全没有。通常都是用风琴之类的音色或者直接用乐队音色的。
等我将来退休了肯定也会去参加的

楼主:
已出給樓上朋友了,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