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全职V3S的坛友吗?有个奇怪的问题帮忙看看!

楼主(2023-08-15):
电路和开发板都是lichee-pi-zero的版本。

问题:屏幕黑色比较多的时候网口不可用,白色背景,黑色字的情况网络就能用。

比较好奇的点是屏幕显示内容居然会影响网口的工作状态!

网友:
拔掉屏幕,或者关闭背光看看正常不正常。你这个说法感觉是不是电流不足导致的问题

网友:
LCD屏幕,背光应该都是全开,至于屏幕内容黑多还是白多,基本对功耗没影响吧?

网友A:
布板问题吧

网友B:
我还有 300颗V3S 砸手上了  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板问题吧

比较奇怪的是,用licheepi的开发板,现象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有 300颗V3S 砸手上了  囧

找几个会用了撒,300能吃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几个会用了撒,300能吃掉。

现在价格太低了  打算 做些好玩的东西  算了

网友:
V3S 价格怎么样?感觉用的产品非常多哦

楼主:
现在的测试现象(使用官方镜像):
1、启动界面,黑色比较多:以太网可以连接,但有时卡死或丢包严重。这个时候SSH传文件,电脑->V3S速度在500k~2M之间跳动,V3S->电脑时速度为0,会卡死。
2、同一个系统,运行DEMO程序,此时截面白色内容比较多。这个时候SSH传文件,电脑->V3S速度在3M~4M之间,V3S->电脑时速度在3M~4M之间。

同事测得,在屏幕RGB某种颜色大面积比较低值时,网络就会异常。。

附图:启动完成的界面,黑色比较多

附图:运行的DEMO文件

网友:
可以看看 RGB 那些信号线有没有和网络的 TX 或 RX 挨得很近,且并排着有较长的布线
白色界面下,RGB 的高位一般都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