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7.0.7 Released

楼主(2023-08-15):
Written by The KiCad Development Team
Published 2023-08-15
The KiCad project is proud to announce the fifth series 7 bug fix release. The 7.0.7 stable version contains critical bug fixes and other minor improvements since the previous release.

A list of all of the fixed issues since the 7.0.6 release can be found on the KiCad 7.0.7 milestone page. This release contains several critical bug fixes so please consider upgrading as soon as possible.

Version 7.0.7 is made from the 7.0 branch with some cherry picked changes from the development branch.

Packages for Windows, macOS, and Linux are available or will be in the very near future. See the KiCad download page for guidance.

Thank you to all developers, packagers, librarians, document writers, translators, and everyone else who helped make this release possible.

网友A:
感谢兄弟分享,用 V7 系列的电工们稍微注意一下:

在 KiCad 论坛上,针对它的吐槽非常多,异常和崩溃现象比较突出,

但设计者们在自己的电脑上又不太容易复现故障。

最终讨论可能是各种插件导致的意外事件,

由于每个用户的电脑环境不同,很难找到崩溃原因,

有人建议不要加载各类插件,或卸掉它们。

的确,从 V7 开始,插件的管理模式做了很大的改动,

SDK 的 API 至今未能定稿统一,可能是造成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设计者们因时间和精力有限,呼吁有能力的用户参加跟踪和调试源代码,

促进 KiCad 的进步与发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兄弟分享,用 V7 系列的电工们稍微注意一下:

在 KiCad 论坛上,针对它的吐槽非常多,异常和崩溃现象 ...

唯一经常遇到的崩溃是中文输入法模式下很大几率界面死锁,只能杀进程,如果没保存会吐血。

这个bug从5.0一直到现在了,老外不用中文界面,估计很难复现。

网友:
7.0开始,对差分线管理需要自己手工输入,不像之前版本是点选的,这里是个倒退。对差分线的捕捉成功率比以前强,有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唯一经常遇到的崩溃是中文输入法模式下很大几率界面死锁,只能杀进程,如果没保存会吐血。

这个bug从5.0 ...

这个之前遇到过,后面把输入法换成兼容模式,就没出现了。一般就是添加器件时会卡一下,主要是库比较多,加载有点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兄弟分享,用 V7 系列的电工们稍微注意一下:

在 KiCad 论坛上,针对它的吐槽非常多,异常和崩溃现象 ...

除了那个输出那个InteractiveHtmlBom插件,其他的插件都没装过,所以很少遇到crash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之前遇到过,后面把输入法换成兼容模式,就没出现了。一般就是添加器件时会卡一下,主要是库比较多, ...

allegro 还是谁也必须要兼容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allegro 还是谁也必须要兼容模式

pads必设项,否则一用中文就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