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了个神奇的现象,STM32F103的ADC损坏了一小截

楼主(2023-08-16):
ADC 采样数值范围,正常是0-4095

然后,手上这片单片机,在1024-1047之间,不动了,全部显示成 1023

用打印的形式,抓到了3处90°跳变

分别是 511-531,  1023-1048 , 1279-1294

楼主:
拆掉了,换了新的,一切正常了。

网友:
STM32库里面有个ADC校准函数,试试看有没有用?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不过是在ADC 300~400之间,换新的都是一样的。

网友:
电压源是什么呀,如何连接的

网友A:
我也怀疑你被测的电压源可能有问题。被测的电源内部肯定是个DA,如果分辨率不够,输出也是有台阶的。
或者你拿个高位表对比一下

网友:
遇到过,猜测是静电搞的。

因为这种情况就春秋时天气干燥又有点冷的时候容易见到。

网友:
但是换一片就解决了。

估计还是 mcu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怀疑你被测的电压源可能有问题。被测的电源内部肯定是个DA,如果分辨率不够,输出也是有台阶的。
或者 ...

测的供电电源电压。

设计耐压120V,实际才给到3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的供电电源电压。

设计耐压120V,实际才给到30V

我问的是,你用什么东西提供这个被测的可调电源?
如果你用的是个便宜的可调电源,很可能是这个电源自己的问题。比如你让他输出10.1到10.2之间的任何电压,它输出的都是10.2
这样你就算用个再好的AD来采样,采到的也是台阶状的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问的是,你用什么东西提供这个被测的可调电源?
如果你用的是个便宜的可调电源,很可能是这个电源自己 ...

电源连续性不用看了。
电机减速升压曲线就可以看出来了。

减速升压曲线正常是连续的。

图一,奶头状,1023-1047之间没了,拆掉换了芯片,就是图二的样子。
图二 是连续的。

网友:
STM32中的是SAR ADC是逐次逼近型ADC(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ADC),当某个量化部件坏了就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