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是否可以使用STM32 USB外设,直接生成HID协议数据包?

楼主(2023-08-16):
如题,对USB理解不深,有两个问题,希望各位指教!感谢!

问题1:
        一般情况下,仅在USB主机和设备之间通信才使用HID协议嘛?
问题2:
        是否可以使用STM32 USB外设,生成HID协议数据包,然后通过其它协议(如SPI协议)将HID数据发送给其它设备/模组?

再次感谢!

网友A:
1、是的,HID 是 USB 专属的,基于 USB 协议设计的。
2、不行,如果双方能够通过 SPI 通讯,那么就直接通讯好了,更简单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的,HID 是 USB 专属的,基于 USB 协议设计的。
2、不行,如果双方能够通过 SPI 通讯,那么就直接通讯 ...

感谢阁下指教
是我把问题思路想错了,但归根到底还是基础不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