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ad 如何能通过JLINK 读C盘文件

楼主(2023-08-16):
我想在IAR环境中,在debug过程中读取C盘的bin文件。以为代码挺简单。结果读不出来。 搜了才发现,因为debug是通过JLINK的。那么fread 如何能通过JLINK 读C盘文件?

网友:
你的意思是让单片机通过jlink读取你电脑上c盘的文件?

网友:
还能这样玩?

楼主:
那debug的时候我能加载c盘的文件么?要不就得先把数据写到flash里吧?或者通过串口?

网友:
真是牛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debug的时候我能加载c盘的文件么?要不就得先把数据写到flash里吧?或者通过串口? ...

代码是跑在MCU上的,自然不可能一个fopen直接访问电脑的文件

倒是有办法开始调试时,往指定内存(符号)写数据

正常方法,除了串口之类jlink+iar还能用semi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