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有HC32F460 模拟IIC读取24CXX的demo呀?

楼主(2023-08-16):
哪位大神有HC32F460 模拟IIC读取24CXX的demo呀?   只谈模拟IIC的demo , 硬件的我目前项目用不上哦    应该是时序问题,哪位大仙有实际跑通的hc32f460  模拟IIC发送来参考哈。。

网友:
模拟的都差不多吧,就是改改IO驱动,延迟。有条件的挂逻辑分析仪看下波形,也很好调通的。

网友:
都模拟了,还要发?

网友:
懒到极致啊

网友:
模拟,就是没技术,调试下就好。难道IO配置都不会

网友:
就拿我说吧,就不会io配置

网友:
真是年轻人,还要这个型号的,差不多的改下就不错了。我有时自己再写一遍,最多2小时的事

网友:
模拟的自己写,一会就写出来了,硬件I2C也不难啊。

网友A:
eeprom为什么都这么慢,真是不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eprom为什么都这么慢,真是不解

SPI接口的很快呀,但是国内没人用,导致我们以前用SPI接口的EEPROM没办法全换成IIC的了,国内的工程师有时很奇怪,一边抱怨IIC存储器慢,一边还死抱着IIC不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PI接口的很快呀,但是国内没人用,导致我们以前用SPI接口的EEPROM没办法全换成IIC的了,国内的工程师有 ...

93c46也很慢,快的有铁电,不过我不想用铁电,我有40个字节就够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eeprom为什么都这么慢,真是不解

数据可以存放100年,顶尖flash只能存10年,就这好像王八一样,别看比兔子跑得慢,活的久的才是赢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据可以存放100年,顶尖flash只能存10年,就这好像王八一样,别看比兔子跑得慢,活的久的才是赢家 ...

那说明书岂不是要著名99年时要返厂换存储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93c46也很慢,快的有铁电,不过我不想用铁电,我有40个字节就够用了

是指写入速度吗,这个真没办法,电擦除的都慢,要对内部电容充电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I接口的很快呀,但是国内没人用,导致我们以前用SPI接口的EEPROM没办法全换成IIC的了,国内的工程师有 ...

我早就在用,用了大概有十年了

网友:
我现在用备份寄存器,要多快有多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