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51单片机输出PWM波

楼主(2023-08-16):
(VIP++福利贴:本资源由坛友  Tao涛  提出申请,由阿莫网上搜集与上传,版权归原作者。)

PWM这个功能在飞思卡尔、STM32等高档的单片机内部有专用的模块,用此类芯片实现PWM功能时只需要通过设置相应的寄存器就可实现周期和占空比的控制。但是如果要用51单片机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比较的麻烦。此时需要用到内部定时器来实现,可用两个定时器实现,也可以用一个定时器实现。

网友A:
还有人在琢磨这个呀,并且申请下载,STC  12/15/8/32系列已经集成这个功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人在琢磨这个呀,并且申请下载,STC  12/15/8/32系列已经集成这个功能了

只要把定时器调通就可以了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要把定时器调通就可以了是吗

有例程,到手秒通;不是用的通用定时器,有专用定时器
用通用定时器自己做的话频率太低了,能做到1k都很难,占用资源也过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例程,到手秒通;不是用的通用定时器,有专用定时器
用通用定时器自己做的话频率太低了,能做到1k都很 ...

表示很期待单片机的例程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示很期待单片机的例程教程

可以分享。

网友:
邮箱2260861406@qq.com,麻烦您发一下邮件,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表示很期待单片机的例程教程

STC自己的手册中就有,拿来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C自己的手册中就有,拿来就可以用

还得细细琢磨啊

网友C:
现在几分钱的otp都有这功能了

网友(2023-09-24):
引用 网友C:
现在几分钱的otp都有这功能了

帮定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