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公交新能源换燃油,扯下最后一块遮羞布,新能源车结局是被弃选!

楼主(2023-08-18):
上一阵子,传出保定公交车停运,原因是新能源车电池的续航越来越短导致无法使用,而重新购买电池的成本过高,保定承受不了这个费用。

现在传出新消息:保定公交换燃油!

这真是扯下新能源汽车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新能源车结局将是被弃选!

网友A:
保定公交换燃油?
重新购买燃油车?购买燃油车比购买电池贵不了多少

网友B:
绝大多数不能认清现实,新能源带来的是省油和动力,什么时候说要省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定公交换燃油?
重新购买燃油车?购买燃油车比购买电池贵不了多少

这是考虑可持续性。

电池几年后又要换,保定公交都收入根本无法承担电池的损耗。

换燃油,才可能有利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大多数不能认清现实,新能源带来的是省油和动力,什么时候说要省钱了

对公交车来说,燃油车才更好动力。

电动公交车的最大弊病,一直都是动力不足、续航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定公交换燃油?
重新购买燃油车?购买燃油车比购买电池贵不了多少

还有使用年限也要计算在内啊,整体运营成本肯定是更低的,公交公司也不傻啊

网友:
公交车都是补贴运行的....电池本身就不咋滴,每天冲估计3年也就废了.....不如天然气发动机的,我家周边还有3条线路是天然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公交车来说,燃油车才更好动力。

电动公交车的最大弊病,一直都是动力不足、续航不足。

电动公交动力很足,司机经常飙车强行变道。
我坐电动公交经常晕车,就是司机起步猛,经常急刹。

我这边城市小,倒是没有续航的问题,终点站都有好多快充桩。

要是城市大,线路长续航肯定是问题,就更别说冬季电池衰减和夏天开空调的时候了续航更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公交动力很足,司机经常飙车强行变道。
我坐电动公交经常晕车,就是司机起步猛,经常急刹。

估计跟使用的电机和电池有关。

很多城市公交为了成本,使用的都是比较低端的配置。

所以,我上面说,电动车的动力和续航不足,特指电动公交车

网友D:
我补充一下:

我记得论坛里面有过相关报道的帖子。里面写了该批公交车已运行8年。

8年是公交车换新的时候了(不知道是不是营运车辆都有强制报废,北京出租车也是8年报废)
通常公交车的质保:5年或者8年。整车厂为了推销车辆,会倾向于提供整车8年质保(其实也是零部件厂商承担)

如果之前帖子里的报道8年属实,那么这个时间,确实应该是更换新车,且是政府出资,公交公司运营。(公交公司应该是靠运行是赔钱的)

至于换什么车:有钱的因素、环保政策因素、地方补贴政策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跟使用的电机和电池有关。

很多城市公交为了成本,使用的都是比较低端的配置。

嗯,成本限制了不可能用太好的电池和大功率电机。估计城市大线路长的为了续航也是不敢开太猛。

我这里小城市公交电车只跑市区,线路短司机没有续航焦虑,去年刚换的新电车,开的那叫一个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补充一下:

我记得论坛里面有过相关报道的帖子。里面写了该批公交车已运行8年。

是8年。

真实的情况是:

从第3年开始就有电池损坏,情况慢慢严重,现在8年基本已经全军覆没。公交车公司不得不停业。

网友E:
还是老式在天上拉了输电线的电车经济,一个城市拉两三条特别繁忙的路线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动公交动力很足,司机经常飙车强行变道。
我坐电动公交经常晕车,就是司机起步猛,经常急刹。

昨天才听我爸说,老家有条公交车线,单程90多公里。。。。。感觉都是收编之前的跨镇小巴,改成的惠民公交。。。。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还是老式在天上拉了输电线的电车经济,一个城市拉两三条特别繁忙的路线即可。 ...

是的,很久以前广州有很多这种电公交。
当时就想在主要道路上方铺好硬性的导电轨(类似火车的铁轨), 每台公交车有自动寻轨自动接轨的装置, 车上再配个能开十公里的电容用作急加速和行驶在没有电轨的道路时用。  那么几乎整个广州无论大小路都可以用电车了。

五年前算过一笔帐,锂电池充放一度电的损耗成本大约是2元,加上电费真不省钱。 还没算报费电池和生产电池时对环境的污染。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很久以前广州有很多这种电公交。
当时就想在主要道路上方铺好硬性的导电轨(类似火车的铁轨),  ...

这么一想,董小姐家的那种很重、寿命超长的钛酸锂电池可以用作上述的只需续航十公里的小电池。

网友:
天知道这个公交车吃了多少回扣,一个电动公交车价格上百万,同样的燃油的才几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