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雷击试验时的神奇问题,有个电阻总变为300多K

楼主(2023-08-18):
在做雷击试验时,这个电路中有个电阻,多个发现,从3K3改为了300多K,开始以为是随机的,后来发现有规律,总是它坏,品牌风华,0603。

记得论坛以前有个帖子,有高人分析电阻,开高清拍照分析电阻内部的帖子,谁能帮找找,给分析下。

原理图发在跟帖吧,电脑没有flash插件

楼主:
图中标记的电阻

网友:
加大电阻功率?

网友A:
电阻失效分析 || 阻值变大导致不良_电阻阻值变大原因分析_腾昕检测的博客-CSDN博客
https://blog.csdn.net/sy220504/article/details/125968063

网友:
电源输入端有没有加TVS,它体积小承受的功率最大,不坏才怪.

网友B:
有个电阻总变为300多K

可不可以理解为:

电阻烧毁是有个过程的,阻值逐步变大。

这样的话,当阻值变大到一定程度,流过的电流越来越小,从而达到了一种不会继续恶化的“稳态”,所以阻值会有规律的坏到300K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理解为:

电阻烧毁是有个过程的,阻值逐步变大。

也许是到了300K,或者说电阻达到某个值,电流有一部分走其他路径了.

网友:
变300k不是重点吧,重点是为什么会坏。
试一下换4.7k打坏了还是300k否

楼主:
加大电阻功率应该会好点。应该是这个SS550管子导致的,这个管子就是为了防止雷击才放置的,但是这个管子及时导通后,导致了电阻的损坏,是不是可以去掉这个管子试试,我同事去掉后,再试试看看,等下周测试结果。

这个3.3K的电阻,感觉质量不是很好,为什么到300k,猜测是金属膜在用激光切割时,导致的容易烧掉最细的部分,留下了宽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失效分析 || 阻值变大导致不良_电阻阻值变大原因分析_腾昕检测的博客-CSDN博客
https://blog.csdn.net/ ...

谢谢您提供的链接,那个分析太专业,我搞不懂

网友:
0603   承受的耐压和功率先看一下
图中亚历山大的器件非他莫属

网友:
每当我发现别人电阻被打坏,就抑制不住的幸灾乐祸。出售1瓦电阻,每支只要1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