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I的单个引脚能分时复用同时实现发送和接收数据嘛?

楼主(2023-08-18):
如题:
我在看st7735s手册,其中用到了spi通讯,其中如下内容让我感觉很困惑,特此请教,感谢!

这里SDA引脚既能发送数据,也能接收数据嘛?

网友:
实在不行就模拟SPI实现吧,可以的。

网友:
我只看了前几个字:分时复用,却要同时什么什么,不矛盾吗?或者只是你没有描述清楚?

网友A:
1. ST7735 不是 SPI,只是个 Serial Interface,SDA 在读取时会自动切换为 DOUT;

2. SPI 不支持动态切换 MOSI/MIS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ST7735 不是 SPI,只是个 Serial Interface,SDA 在读取时会自动切换为 DOUT;

2. SPI 不支持动态切换  ...

至少STM32的硬spi支持半双工的3线spi模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至少STM32的硬spi支持半双工的3线spi模式

这挺好,连切方向都给集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挺好,连切方向都给集成了

其实可以不用切方向,我一般是这样:

主机 mosi 输出接 450 欧左右的电阻到器件 spi 双向数据口;
主机 miso 直接接器件同一个口。

网友:
很多芯片是支持的,比如ESP32。
#define SPI_DEVICE_3WIRE                   (1<<2)  ///< Use MOSI (=spid) for both sending and receiving 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