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正X2000的CPU可以用在相控阵天线的项目中吗?

楼主(2023-08-18):
想请教一下使用过君正开发板的坛友,君正的X2000型号适合用于做相控阵天线这种项目吗

网友A:
zynq才适合

网友B:
相控阵天线  看控制到哪一个层次
系统的 的确是ZYNQ比较合适
小单元移相器 功率控制 随便一个MCU都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zynq才适合

因为要做的这个相控阵天线项目目前还在调研,拟定方案的阶段,我大概了解到可能会有的需求就是因为相控阵需要靠波束控制来对星,然后就需要实时性比较高来发波束,然后涉及什么使用双核等等。请问君正不合适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个人也是觉得ZYNQ的可能更合适,君正什么双核使用的资料现在都不太找得到,使用FreeRTOS的相关资料也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控阵天线  看控制到哪一个层次
系统的 的确是ZYNQ比较合适
小单元移相器 功率控制 随便一个MCU都可以搞定 ...

请问一下,如果要入手相控阵天线这种项目有什么资料之类的可以学习吗?

网友:
“君正X2000”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否则会被封锁ID一星期甚至永久封锁。(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如果要入手相控阵天线这种项目有什么资料之类的可以学习吗? ...

MATLAB 相控阵 工具箱

网友:
相控阵又不是单片机的事情,前端的限幅二极管都不好买

网友:
相控阵,听起来很牛的样子,数据高科技了吧

网友:
我觉得和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看你自己的系统需求,评估自己的资源需求,没有一概而论的……
有的需求51单片机都能搞,2天线、相位非线性步进、只有对数功率反馈的也可以叫相控阵……
有的需求上万元的FPGA都难搞……

网友:
那是,光解决移相或者1bit共平面要抬多高减少副伴51单片机足够了,一伸手就知道干没干过

网友C:
你想问的是 X2000是否符合军工中定义的“国产”吧

网友D:
X2000内部有3个核:2个跑linux系统,一个当MCU使用(自根据规格书的寄存器写驱动代码)。MCU核核LINUX系统可以互相共享一些数据(定义一个共享BUFF)
实时性要求高的场合,这个“高”有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问的是 X2000是否符合军工中定义的“国产”吧

您好,主要是想问一下君正的X2000的实时性怎么样,因为相控阵天线我们要做的应该还到不了系统级那样,目前我知道的需求就是可能会对波束下发的实时性要求比较高,所以这里就可能涉及到君正的多核使用,不知道您这边了解君正的多核am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X2000内部有3个核:2个跑linux系统,一个当MCU使用(自根据规格书的寄存器写驱动代码)。MCU核核LINUX系统 ...

您好,请问您这边之前有使用过君正的多核吗?我们最近就是想找一些关于君正FreeRTOS的使用以及您提到的拿两个核跑linux,剩下一个当MCU

网友:
照理说底层信号处理不是该fpga干的活吗?
要多实时就多实时,
如果是控制别人的模块一类的,国产强芯stc8系列足够了吧,都还轮不到更强的stc32系列,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您这边之前有使用过君正的多核吗?我们最近就是想找一些关于君正FreeRTOS的使用以及您提到的拿 ...

可以直接联系君正的联系人,也可以私信我,我发给你联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直接联系君正的联系人,也可以私信我,我发给你联系人

你好,我私信你但是说我权限不够,可以麻烦你私信一下我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私信你但是说我权限不够,可以麻烦你私信一下我吗

我也没有权限私发信息给你
微信号:wxid_z059lt1f21rs21
君正邱总(邱东升),负责技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没有权限私发信息给你
微信号:wxid_z059lt1f21rs21
君正邱总(邱东升),负责技术的 ...

你好,请问能在论坛里加一个好友吗,我已经申请加您好友了,麻烦您通过一下,这个微信号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法搜索并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没有权限私发信息给你
微信号:wxid_z059lt1f21rs21
君正邱总(邱东升),负责技术的 ...

不好意思,之前以为加了您论坛好友就能私信了,没想到还是没权限,可以的话麻烦您加一下我的联系方式,我的vx:13195233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