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覆铜填充刷新分享

楼主(2023-08-18):
才用KICAD不久,很不顺手。其中覆铜的问题困扰了很久,覆铜的外框画完后却看不到任何填充,网上搜了很久也找不到方法。于是尝试生成gerber文件会不会填充覆铜区域,果然可以。但这样还是不方便
后面经过更多尝试,发现对覆铜区域点击右键,弹出的菜单里有“覆铜”选项,选“对所选区域进行实验性性填充”,即可实现填充看到效果。或者直接按快捷"B"(刚才的菜单里有提示),即可将所有覆铜重新填充 。

网友A:
在所需填充的区域,引根线头出去,也能够看到实时填充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所需填充的区域,引根线头出去,也能够看到实时填充效果

去试了下,没反应

网友:
现在用的挺顺手的,覆铜可以菜单栏 编辑->填充所有覆铜

网友:
铺铜我只服allegro, 那丝滑得...

kicad上手玩了一阵, 感觉有点累, 效率不高, 熟悉了应该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试了下,没反应

是我没有说清楚,未填充前,先在该区域布一根半截的线,即是一头在某个焊盘或过孔上,另一头空着不连接。就好比药引

网友:
上手一个软件第一件事就是熟悉快捷键,因为有快捷键的都是常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