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国产MCU支持CANFD的嘛?除了GD还有啥

楼主(2023-08-18):
如题,想多看几个选项....

网友A:
瑞芯微的芯片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瑞芯微的芯片支持

这家一般都是跑LINUX系统的吧

最好是ARM的 M3 M4之类

网友:
M01产品

蓝鲸 M01系列32位MCU,专为汽车电子控制类应用设计。产品设计符合ACE-Q100 Grade1汽车级质量认证及ISO26262功能安全标准。M01采用成熟40nm eFlash工艺制程,基于ARM Cortex-M体系架构。内核超低功耗,外设资源及内存配置丰富。产品家族有多种型号适用于不同应用要求,提供完整的集成开发环境工具链以及AUTOSAR开发支持。

ARM Cortex-M4F/M0+,32位CPU,Max.120MHz
内置FPU、DSP、MPU
4路CAN-FD
4路UART/LIN
4路SPI,最高20Mbps时钟速率
2个12-bit SAR ADC转换模块,ADC转换速率可达2Msps
内核自检(Core Self-Test)
故障处理模块FCCU (Fault Collection and Control Unit)
ECC针对地址和数据的检测和纠正机制
CRC可编程的CRC多项式
支持8-bit、16-bit、32-bit的CRC计算
支持AES-128、SM4加密算法
符合AEC-Q100 Grade1
环境温度范围(Ta):-40°C ~ 125°C
符合ISO26262开发流程,满足ASIL-B等级要求
封装:32 - 144 pin/LQFP
调试接口:JTAG/SWD/ETM

网友B:
新塘M48有一个型号支持多路CANFD,M4内核

楼主:
或者不想换平台,有好用的CAN收发芯片?类似 2515这种普通SPI接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不想换平台,有好用的CAN收发芯片?类似 2515这种普通SPI接口的

MCP2518,SO16封装

网友:
灵动微,mm32

网友C:
智芯,矽力杰,云途,杰发,复旦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智芯,矽力杰,云途,杰发,复旦微。。。

没一个用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新塘M48有一个型号支持多路CANFD,M4内核

不是M48x系列的,是新的M46x系列的才有CAN FD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M48x系列的,是新的M46x系列的才有CAN FD哦

新唐的 设计的 的确是 非常棒 但是 几个USB pin 感觉 无法配置 IO 感觉 很无语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一个用过

我们最近在评估这几家车规系列的,质量方面应该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