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ado综合时报错Undriven nets,一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8-18):
是一个时钟引脚,顶层明明都连接了,但综合时却报这个错误,一般是原因导致的,请坛友帮忙分析一下
是HDMI PHY里面的

网友A:
不是写了,叫你打开opt_design,可以自动去除未连接信号。默认p&r好像是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写了,叫你打开opt_design,可以自动去除未连接信号。默认p&r好像是关的。 ...

不是设置问题,是设计问题
这个Demo本来用的是开发板的FMC-HPC0接口,是正常的
但我需要改到FMC-HPC1接口,所以调整了GT以及时钟引脚的位置,然后就报这个错误,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设置问题,是设计问题
这个Demo本来用的是开发板的FMC-HPC0接口,是正常的
但我需要改到FMC-HPC1接口 ...

打开opt_design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opt_design再试

这个默认是打开的,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opt_design再试

感谢大神热心回复
我找到原因了,是工程里有段TCL脚本设置GT的位置,修改GT后,那段脚本也要对应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热心回复
我找到原因了,是工程里有段TCL脚本设置GT的位置,修改GT后,那段脚本也要对应修改

。。

tcl脚本不是自动生成的么?

好吧,这种情况确实想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

tcl脚本不是自动生成的么?

是Vivado自带的example,针对开发板约束GT位置用的,这个是人为添加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

tcl脚本不是自动生成的么?

大神,再请教个问题,我用的XCZU9芯片,BANK分布如下图

从Quad129 MGTREFCLK输入的时钟,应该可可以通过SOUTH/NORTH时钟路径路由到Quad 130的吧,为什么实际编译时,却报错呢?无论选SOUTH和NORTH,都不不行
没搞清楚这个规则到底是什么,请大神帮忙科普一下

时钟选NORTH时报错:
[Place 30-683] Sub-optimal placement for an IBUFDS_GT / GT component pair. Since the IBUFDS_GT connects to the GT on a NORTHREFCLK0/1 pin, the GT must be placed one clock region above the IBUFDS_GT.If this sub optimal condition is acceptable for this design, you may use the CLOCK_DEDICATED_ROUTE constraint in the .xdc file to demote this message to a WARNING. However, the use of this override is highly discouraged. These examples can be used directly in the .xdc file to override this clock rule.

时钟选SOUTH时报错:
[Place 30-1174] Sub-optimal placement for an IBUFDS_GT / GT component pair. Since the IBUFDS_GT connects to the GT on a SOUTHREFCLK0/1 pin, the GT must be placed one clock region below the IBUFDS_GT. If this sub optimal condition is acceptable for this design, you may use the CLOCK_DEDICATED_ROUTE constraint in the .xdc file to demote this message to a WARNING. However, the use of this override is highly discouraged. These examples can be used directly in the .xdc file to override this clock rul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再请教个问题,我用的XCZU9芯片,BANK分布如下图

从Quad129 MGTREFCLK输入的时钟,应该可可以通过 ...

同一个quad内使用这个quad的时钟,相邻quad应该使用旁边quad的north/south out,不能直接用gt(而且就算开了约束,仍然不可能布通。refclk只能接到当前quad)。7及以前的片子都是这样的,ultrascale不清楚。

即,级联需要例化多个quad,从refclk的quad引出来south/north去接,再走mux进旁边的qu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quad内使用这个quad的时钟,相邻quad应该使用旁边quad的north/south out,不能直接用gt(而且就算 ...

谢谢大神指教,我再研究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