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欧级的1206电阻,SMT后阻值变小,何解?

楼主(2023-08-18):
兆欧级的1206电阻,SMT后阻值变小。
有一点板子,采购的0.1%精度的3M,2M 欧姆。
未贴片前用LCR表 TH2822E 测量,基本符合精度要求。
但是贴上PCB后再测量,测量阻值会变小,智能符合1%的精度范围了。

会不会是生产中电阻底下引入了洗板水 阻焊剂能杂物,因为兆欧级别好像很容易收干扰,手摸是肯定不行的。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么?我想到的是在电阻底下钻个孔?增加板上电阻体两端的绝缘性。

网友:
可以像光耦一样在下面开个槽试试,或者空间够的话用多个低阻值串联。

话说贴上去测变小,有没有割开pcb外围线路单独测电阻?有没拆下来电阻复测一下看有没有恢复?
如果洗板水洗过,还应当烘干再测,因为大电阻也受温度和湿度影响了

网友:
可能是检查板子的人,用手捏了你的电阻,尝试把电阻用热风枪吹下来,酒精反复洗净电阻和板子后再贴上去试试看

网友:
助焊剂没洗干净,拆下来一般能看到。
电阻下面开槽的事我干过,有助于洗干净。

不过需要考虑这种事情的情况下,可能只能自己洗才能确保洗的够干净了。

网友:
回流焊需要洗板?是不是焊盘对于这种高组值的电阻有特殊需求,避免助焊剂脏污了电阻。

手工用电烙铁焊接试试,不要让助焊剂污染电阻体。

网友:
在路测的吗?

网友:
高阻值确实如此,所以稍微有点精度的万用表输入的10M电阻都是一个独立的,我用了9个1兆电阻凑成9兆然后在后面的900k也是9个100k做成一个模块,小阻值的就直接焊板子上了

网友A:
你看人家这么高阻值的要么高高悬空,要么玻璃罩密封起来,你这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人家这么高阻值的要么高高悬空,要么玻璃罩密封起来,你这是,,,

哎,经验不够,考虑不周。
用电络铁拆下来测量确实OK,电阻是正经电阻,就是我这操作不当了。
我现在计划,把电阻垫高,然后用那种牛屎封装的环氧树脂滴胶密封起来,不知效果会如何。

网友:
还牛屎,高温会损伤电阻,不可修复。10. 00000兆的电阻在加电高温老化3天后阻值变化约1%,我自己的34401之所以用了十年还很准的根本原因就是用的少,每年不超过100个小时,能用手持表就用手持表

网友B:
固化密封可以用紫外线固化胶水试试

改小钢网试试,让pad少焊锡焊接,降低助焊剂污染电阻体可能,下一个版本就下面开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化密封可以用紫外线固化胶水试试

改小钢网试试,让pad少焊锡焊接,降低助焊剂污染电阻体可能,下一个版 ...

改钢网意义不大。我看过有的焊接工艺会在焊接前先整板喷一遍助焊剂,最起码波峰焊是这样

网友C:
不要普通贴片,用这种

网友:
感觉还是板子不干净或者板子泄露电流造成的,我这里板上有精度要求的MΩ级别的电阻,最高精度0.1% 1MΩ 0805两只串联,1% 10MΩ 0805两只串联,由于工作电压非常低、板子也算干净,从采样数值结果来看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板子不干净或者电阻工作电压高,那么经过板子的泄露电流就不能忽视了;另外,可以在电阻的两个焊盘之间加入一根开窗的泄露电流引流线路,从而使泄露电流不能达到电阻的另外一端。

网友:
如果想把电阻封起来的话,可以试试单组分RTV硅胶,无需加热即可固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普通贴片,用这种

这种电阻的优点是?

楼主(2023-09-29):
我最近再去测的时候,发现又基本能达到精度范围了,哈哈,或许之前电阻下面还有物质没有挥发干净。这种大电阻,真的是吹口气 它的测量值都会发生很大变化

网友:
用干冰粉末喷洗立杆见影

网友:
我们以前做仪器,高阻值的电阻都是架在聚四氟乙烯的座子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