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寸笔记本,火影众颜U6、吾空X16、机械师曙光16,买那个?

楼主(2023-08-19):
16寸笔记本,火影众颜U6、吾空X16、机械师曙光16,买那个?有懂行的推荐下吗?

网友A:
现在看了半天,感觉机械革命 极光16s性价比高

网友:
再等等,现在经济还不够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看了半天,感觉机械革命 极光16s性价比高

我就是机械革命!其实就是清华同方,改了个名字不认识了。
五一前买的显卡4050的,买来后自己加了个1T m.2。
内存16G打游戏不够用,打算这段时间再斥巨资300块,买2个16G的内存条升级下。
这个笔记本就是真重啊,那个电源就比我之前的笔记本还重了,真是不想背。
显卡只要一工作,风扇声音可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看了半天,感觉机械革命 极光16s性价比高

我不玩游戏,做PCB,编程,3D制图,PS等,基本固定使用,现在用的T440P,有点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机械革命!其实就是清华同方,改了个名字不认识了。
五一前买的显卡4050的,买来后自己加了个1T m. ...

主要是表弟刚上大学配个电脑,看了一圈游戏本,就这个牌子的性价比高,质量应该这两年好起来了,不过游戏本都是重量大,为了性能只能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玩游戏,做PCB,编程,3D制图,PS等,基本固定使用,现在用的T440P,有点慢了。 ...

写错型号了,是蛟龙16s,反正看相同配置,这款性价比蛮高的,产品质量这几年应该也好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错型号了,是蛟龙16s,反正看相同配置,这款性价比蛮高的,产品质量这几年应该也好起来了 ...

主要想买个 锐龙7 7840HS,别过几年,又过时了。
对比下现在的二手机,感觉旧机不合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想买个 锐龙7 7840HS,别过几年,又过时了。
对比下现在的二手机,感觉旧机不合适了。 ...

选7840HS的话,最好是搭配DDR5的机型;上半年7840系列搭配LPDDR5/5X有休眠后一定概率睡死问题,不知道下半年解决没。

网友:
我去年买了机械革命无界16pro,1.7kg,双内存槽现在64g内存,还是挺爽的,2050独显,现在5k左右好像就有了

网友:
看看这个型号吧,满配工程师本
蛟龙16Pro
R9-7945HX
性能是7840的200%

网友:
机械师,整体不错

网友:
三个当中,就机械师牌子好点吧?火影连神州都不如,吾空没听过。。。

网友:
ROG行不行?

网友C:
我在等吾空X16 锐龙R7-7840HS 到达3699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等吾空X16 锐龙R7-7840HS 到达3699即可.....

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网友:
去年五一买了 华硕灵耀Pro16 (M7600QC) 觉得 性能不错了。(一般 荒野大表哥2 之类游戏 也无压力)

AMD Ryzen™ 7 5800H 移动处理器 (8核心/16线程, 20MB 缓存, 最高可达 4.4 GHz)
NVIDIA® GeForce® RTX™ 3050 独立显卡
提升至 1057.5MHz at 35W (50W 搭配动态加速) NVIDIA Max-Q 高能效技术
4GB GDDR6
屏幕
16.0 英寸, WQXGA (2560 x 1600) 16:10, IPS面板, 120Hz 刷新率, 500尼特, 100% DCI-P3 色域, Pantone 色彩认证, 防眩光屏幕, Non-touch screen, (Screen-to-body ratio)86%
内存(视出货而定)16GB DDR4 板载
*Supports dual-channel memory.
硬盘
选配 512GB M.2 NVMe™ PCIe® 3.0 SSD
扩展槽(包含已用)
1x M.2 2280 PCIe 3.0x4
接口1x USB 3.2 Gen 1 Type-A
1x USB 3.2 Gen 1 Type-C    【高分辨率的VR 眼镜不知道能带的动不】

网友:
现在电脑这么便宜了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玩游戏,做PCB,编程,3D制图,PS等,基本固定使用,现在用的T440P,有点慢了。 ...

不打游戏,用了24寸一体机就回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打游戏,用了24寸一体机就回不去了

嗯,所以想从14寸,升级到16寸,兼顾移动性。

网友:
除了机械师,其它2个都没听过。不过机械师我也不会选

网友E:
刚刚入手了一台联想小新16pro 2023锐龙版,7840HS的CPU,内存32G,1T硬盘,不带独立显卡,6099元,这货内存直接焊接到主板上,两个M.2硬盘槽,一个2280一个2242
不玩游戏所以没要带独立显卡的型号,感觉还行,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刚入手了一台联想小新16pro 2023锐龙版,7840HS的CPU,内存32G,1T硬盘,不带独立显卡,6099元,这货内存 ...

直接比悟空贵了2000了....3999的16G+512...,看来联想的低温锡事件没啥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