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买的2台松下DL-1309CWS智能马桶盖的盖子缓降功能失效,我维修好了

楼主(2023-08-19):
一台在东莞,一台在广州使用:

故障是: 盖子(最上面的叫盖子)不会缓降,会一下掉下来。但马桶坐垫(能发热的部分)缓降正常。

拆出缓降部件检查,发现盖子缓降器(黑色,小的哪个无法固定在支架上),测试这个黑色的部件,发现它的功能正常。

使用502在黑色缓降器打上一圈,重新安装好,使用胶水固定这个黑色部件。

修复!

网友A:
我的同款盖子没有缓降功能...但是不印象,就一直没管了.....松下的这一款确实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同款盖子没有缓降功能...但是不印象,就一直没管了.....松下的这一款确实不错了。 ...

应该是同样故障。按我的方法就能修好。

这款马桶盖的确很好。

楼主:
店家给我的图片:

架子40。马桶坐垫缓降器(黑色,大的那个)20元,盖子缓降器(黑色,小的)40元。

整套买最合算,60元。

店家说,都是架子坏。

楼主:
店家说有部分马桶盖子这个地方裂开。

我的是完好的:

网友B:
我的也是裂开了,缓降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裂开了,缓降木用。

使用AB胶,将黑色的缓降器,与马桶盖结合到一起,我认为就能修复。

网友:
我家的同款马桶盖前两年加热器坏了,好在是在质保期内,免费换了一个

网友:
之前听阿莫推荐也买了这个马桶盖,几个月前也坏了缓降,当时立马淘宝下单了一个。
等到货的时候自己拆开看了,也在那个轴打了401胶水,修好了,感觉比原装还牢固。
原来只有小小的塑料固定住,现在整个都被胶水粘住,比原来牢固过了。

网友C:
502的耐久性、耐热性、耐水性都不太好……

网友:
同款,看来是通病,我家的去年缓降就失效了,拆开后用胶水固定后再用热熔胶灌满,目前还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2的耐久性、耐热性、耐水性都不太好……

那就改成AB胶。因为我手上只有502,而且那个部位使用502更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