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的工作原理 - 为何每秒跳动32,768次

楼主(2023-08-20):
一个关于时钟晶振的科普视频,有一些电子方面的英文专业术语,语速不是很快,可以练练听力。

【晶振的工作原理 - 为何每秒跳动32,768次-哔哩哔哩】 https://b23.tv/SUWk3DV

网友A:
为什么是32768?每1秒的时候第十五位跳变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32768?每1秒的时候第十五位跳变一次?

32.768KHz的频率经过15次二分频后就刚好得到1Hz。

网友:
80年代有个非常成熟的电路就是用cd4060来实现0.5秒的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32768?每1秒的时候第十五位跳变一次?

正好用15级D触发器级联分频得到1Hz啊~

以及, 如果是有16位计数器的场合, 要微调也方便, 改成32767或者32769分频就行.

如果是65536Hz, 改65535分频可以, 想改65537分频就没戏了, 那会儿32位计数器又不普及.

网友:
还就是2^N频率里,这是第一个超声波频段的频点。

用16384的话,容易有刺耳的叫声

网友B:
我感觉六楼才是答案的一半。其他都不是问题的答案,而是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六楼才是答案的一半。其他都不是问题的答案,而是结果。

其实视频里面讲得很清楚了,频率要大于20K hz,这样人耳才听不到,但是又要方便分频得到1HZ,所以也就是3276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六楼才是答案的一半。其他都不是问题的答案,而是结果。

这个视频提到两个原因,一是20KHz是人能听得最大振荡频率,人们不想听到自己的手表发出嗡嗡嗡的振荡声,而2^15=32768是第一个大于20K且是2的N次方的数;二是为什么选择2的N次方的数,是想通过触发器来分频,即每两个周期的输入信号产生一个触发信号输出,32.768KHz的信号经过15个触发器后就变成了1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