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个工作在36V下的贴片钽电解装B,没有啊?

楼主(2023-08-20):
如题,容量一二微法即可,极小功率开关管输入电容,陶瓷电容容易炸管子,找个钽电解,或者聚合物钽电解,实在没有,有没高度不超3mm的贴片铝电解?也不好找啊,

高度不超3mm,有装B嫌疑,价格不超3元,虽装B,但是没有也不行,看看还有什么可用?

网友:
自己印一个

网友:
有50V的贴片钽电解吧

网友:
把TVS二极管用丙烯颜料涂一下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陶瓷电容容易炸,正常情况钽电容才容易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陶瓷电容容易炸,正常情况钽电容才容易炸

陶瓷电容炸管子,钽电解炸电容,开关电源工作在电压临界状态,输入电容铝电解,热插拔没问题,陶瓷电容只需一次热插拔管子就炸了

网友:
不超过三元?50V的钽。。。
加个0就可以有了,哈哈?

网友:
TAJA105K035RNJ
品牌: Kyocera AVX
封装: CASE-A-3216

网友:
引用 楼主:
陶瓷电容炸管子,钽电解炸电容,开关电源工作在电压临界状态,输入电容铝电解,热插拔没问题,陶瓷电容只 ...

嫌弃陶瓷电容esr小就给它串个小电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