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测速没有问题,但上网经常卡断,应该检查什么地方?

楼主(2023-08-20):
测速是正常的。但经常卡住。

卡住的时候,测速也是正常的。

应该检查哪里?

网友A:
路由上的:DNS      时区     IPV6      光猫上的:看光衰      分别在路由下不停地PING 百度。再到光猫下PING .对比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上的:DNS      时区     IPV6      光猫上的:看光衰      分别在路由下不停地PING 百度。再到光猫下P ...

我无法访问光猫。是我姐的1000兆光纤,我拉了100兆的网线到我房间,在接上我的华硕路由器(比较高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无法访问光猫。是我姐的1000兆光纤,我拉了100兆的网线到我房间,在接上我的华硕路由器(比较高端的) ...

那就在路由上级不停的PING 百度 看到底是路由下级还是上级问题 。光猫你可以进  电信的都是192.168.1.1.或者直接打安装师傅电话要他告诉你超级密码  一般都会给。不然你打10000号他还是要上门

网友:
延迟46应该不正常。直接光猫下级ping 百度  我这边不超过10.

修正一下,延迟应该是对的。主要是PING 百度。区分到底是上级问题还是下级问题。 我这边PING 百度三十多。ping dns服务器只有10不到

网友A:
千M光纤,分到你这里只有百M。也不对吧。你把你姐那边设备换成千M的不更好用吗。一千多的路由都买了 不差交换机的成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M光纤,分到你这里只有百M。也不对吧。你把你姐那边设备换成千M的不更好用吗。一千多的路由都买了 不差交 ...

当时估计是包工包料给人铺设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估计是包工包料给人铺设的 ???

那就是大坑了。网线是四铁四铝的话也是这个鬼样子。或者网线里有水也是这样。  你把另外一端棕色一对剥出来。短接。在到你房里测电阻。超过25就要换网线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这样,测速没问题,但上有些网站就比较卡,有些网站就很顺畅,比如上百度贴吧就特别卡,但上本网站就特别流畅,百度网盘上传下载速度又很正常

楼主:
发现问题了。我的手提电脑上使用以太网,接进来的100兆网线,ping百度都在5ms以内,非常稳定。

这条网线接到华硕RT AX-86U 路由器,发射出WiFi。

我手机(三星note10)使用这个WiFi ping 百度,速度就很不稳定:

网友:
首先华硕路由器只连接5ghz wifi信号。2.4ghz干扰大容易卡顿。我自己早就不用2.4的信号了。

路由器用8芯网线入千兆网络。

网友:
路由器过热断流问题(特指wifi),华硕的好像一直有。。。。

之前的68明显,换了86好一些,但是最近天气热,好像也发现概率加大了

楼主:
换了一个房间(相当于换了一条网线),上网没有卡顿了。

但ping的结果仍然不理想。

所以,看ping的结果是不正确的。 应该还有其他网络参数能描述这种故障。

网友B:
我家上次出现类似的问题,原因是有人把水桶压在了我家光纤上

网友C:
可能是华硕路由器的问题,我的华硕路由器86u是不是会闪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华硕路由器的问题,我的华硕路由器86u是不是会闪断

我换了一条入户网线(换了个房间)就好了。证明华硕路由器没有问题。是之前的网线受干扰了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华硕路由器的问题,我的华硕路由器86u是不是会闪断

刷了梅林固件?还是原版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了梅林固件?还是原版固件?

这个没有影响。

是有一条入户网线受干扰了。

我想知道用什么方法知道,我目前使用的这条网线没有问题了。

使用ping的方法,得出的结果都不太好。

网友E:
可以连续ping大包试试cmd ping 192.168.1.1 -l 30000 -t
网线长度大概是多长?铺设的几类线?
如果需要准确判断网线的问题,看能不能借到一台福禄克网线测试仪,可以测出铺设网线的很多指标。随意铺设的线路基本通不过测试。一些大型的网络工程施工会在合同中要求甲方的线路必须通过福禄克测试才验收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连续ping大包试试cmd ping 192.168.1.1 -l 30000 -t
网线长度大概是多长?铺设的几类线?
如果需要准确 ...

3楼,估计最多30米。

什么网线就无从考究了。

ping 计数从100改为30000 ?

网友E:
引用 楼主:
3楼,估计最多30米。

什么网线就无从考究了。

截图上的“封包大小58字节”,把58加大到30000试试

网友:
如果网线两端都是千兆口,而网线又是8芯的,协商速率却变为了百兆。基本上网线问题,有断线或者水晶头没有压好,可以用“网线测线器”(某宝大约10-30元),测下8芯是否都通,线序是否一致。
(我也遇到过几次这种情况,一次把水晶头重新压过就行了。还有一次是网线质量太差,双绞的绞距不合格,手捏网线都是松松垮垮的,重新换线解决。合格的网线很紧实,手指是轻易捏不动的)

网友:
凡是过软路由的或者加了很多过滤规则的路由  测ping是不准的。会有跳变的现像。硬路由都没问题。实测海蜘蛛和爱快都一样。但对上网速度的负面影响感知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影响。

是有一条入户网线受干扰了。

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挪机的时候,重新上下电了一次。。。。。再连续高温工作下看看,网线没有那么脆弱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家上次出现类似的问题,原因是有人把水桶压在了我家光纤上

压在光纤上,进光猫后台看“接收光功率”,一眼能看出。个人经验,-26dBm以下都不合格,需要报修了。-10dBm到-20dBm都是极好的。-20到-25也勉强能用,说明距离机房太远或者尾纤熔接不完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影响。

是有一条入户网线受干扰了。

网线不存在干扰的。搞这么多年从没碰到过。都是网线本身问题。短路或者质差。。想知道原因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另端的8芯短路。再到房里测那8对的电阻。合格网线如果30米内。8对电阻应低于6欧。当然面板质差也有这种可能。排针材质是铁有锈.
     想修好也有折中办法。反正是100M。测出不良的线不用。找出正常的两对。两头一样。按100M规则 1236对应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压在光纤上,进光猫后台看“接收光功率”,一眼能看出。个人经验,-26dBm以下都不合格,需要报修了。-10d ...

好的,下次再出现同样情况就知道怎么判断了。之前确实跟站长的现象很像,测速没问题,就是开网页/视频都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截图上的“封包大小58字节”,把58加大到30000试试

ping 不通了。目前的网络没有卡顿的。但肯定入户以太网线存在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截图上的“封包大小58字节”,把58加大到30000试试

1400 能ping 通(图1),1500全部不通(图2)

(补充:切换到4G网络,同样的1400全部通,1500全部不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1400 能ping 通(图1),1500全部不通(图2)

(补充:切换到4G网络,同样的1400全部通,1500全部不通) ...

我没试过手机ping。电脑ping大包是没问题的。
1500不通应该是超过MTU值的问题,最好用其它仪器(比如福禄克网络测试仪)来测网线反射值和衰减才能下定论。
测试入户那一段网线的话ping上一级的路由器或光猫ip就行,不一定要ping百度这些

网友F:
第一步,关闭ipv6(电脑里或路由器里关都可以),第二步,改小你华硕路由器里的WAN口MTU值或MSS钳制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步,关闭ipv6(电脑里或路由器里关都可以),第二步,改小你华硕路由器里的WAN口MTU值或MSS钳制值。 ...

改为多少合适?

网友:
不要用光猫拨号 光猫改桥接模式  用路由器拨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步,关闭ipv6(电脑里或路由器里关都可以),第二步,改小你华硕路由器里的WAN口MTU值或MSS钳制值。 ...

我的ipv6是否已经关闭?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为多少合适?

MTU改成1492或更小试试。
原理就是你的前级路由是PPPOE拨号的,PPPOE的MTU一般是1492,但后级路由器通过以太网直连,默认15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ipv6是否已经关闭?

看起来应该是关的,但我对ASUS的路由器不熟。

网友:
想办法把光猫改成桥接模式,然后用路由器拨号,会好很多。
我家原来光猫拨号,换了华硕AX-86U也是卡,后来破解光猫超级管理员密码没成功,找装宽带的要到了超级管理员密码,改成桥接模式后,直接可以拉到宽带带宽标称速度,再也不卡了,原因应该是光猫配置太烂了,还当路由器功能,忙不过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刷了梅林固件?还是原版固件?

刷了梅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刷了梅林

用过两款ASUS,总觉得ASUS和梅林,总有点点断流的问题~~网上也有人评论,后面不太想用了,想转领势(Linksys)的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过两款ASUS,总觉得ASUS和梅林,总有点点断流的问题~~网上也有人评论,后面不太想用了,想转领势(Link ...

我这台华硕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