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伺服驱动器比国产驱动器在哪些具体性能上有优势

楼主(2023-08-20):
请举例说一说进口伺服驱动器比国产驱动器在哪些具体性能上有优势

网友A:
价格高,稳定性高
有些场合吧,对力矩,加速度,刹车等等要求严格的,几年前国内调试起来麻烦,小问题多。
不知道现在改进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格高,稳定性高
有些场合吧,对力矩,加速度,刹车等等要求严格的,几年前国内调试起来麻烦,小问题多。

国产的一般场合用用可以的,也能满足需求。
有些特殊要求的场合,国产的还是不大行。

网友:
工控项目    客户会指定国外名牌
营销上面策略利润空间
控制设备高大上  今后维护费用低    等等
这也是一个原因

网友B:
国产的伺服落后40年以上,比如你买一套40年前二手的安川伺服,会发现我们的无论刚性还是反应都不如他们。

网友:
一部分国产存在抄错的情况,异常状态下保护可能有区别
控制策略不一样,响应有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伺服落后40年以上,比如你买一套40年前二手的安川伺服,会发现我们的无论刚性还是反应都不如他们。 ...

这个是不是因为 国内那些能学到的开放的PID理论  都是不完美的?

他们各家都做了一些并不为人所知的算法调整?

网友:
看你的应用了,我们的应用 就是点到点,对其它要求不高,感觉没什么区别。

网友D:
坛友们对国产伺服性能还停留在2010年的阶段啊,现在应用基本都能搞定了,固晶机、精雕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因为 国内那些能学到的开放的PID理论  都是不完美的?

他们各家都做了一些并不为人所知的算法 ...

70%是材料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70%是材料导致的

大概率是老外的PID是碳基材料。

或者外壳使用的是AL基材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坛友们对国产伺服性能还停留在2010年的阶段啊,现在应用基本都能搞定了,固晶机、精雕机 ...

别美了,不如日本2000年前的产品。真要较劲,上机床拉丝杠试试,最多一个礼拜就散架,除非刚性特软不敢调。别人的伺服已经可以当切削的动力了,比如主轴电机,如果用国产的,3000转的时候基本滞后要1圈,差的太远了。中国人不就只能抄吗,管他性能如何,抄大概其就行了。不信你看看7135做的电压表,基本都是垃圾,买了几家都是一个电路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坛友们对国产伺服性能还停留在2010年的阶段啊,现在应用基本都能搞定了,固晶机、精雕机 ...

工控项目上面
许多客户指定还是国外名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别美了,不如日本2000年前的产品。真要较劲,上机床拉丝杠试试,最多一个礼拜就散架,除非刚性特软不敢调 ...

机床的我不了解,看看汇川上半年的增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控项目上面
许多客户指定还是国外名牌

有些客户还是有顾虑的吧,毕竟之前用的都挺稳定的,国外品牌积累的时间也很长,基本上产品都稳定了,国内的还在上升阶段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机床的我不了解,看看汇川上半年的增长

某串,一个人机界面上位机软件,波特率有问题,技术支持被问得束手无措。
接电话小姐姐都摊牌,无法解决问题啦。
想起来就搞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美了,不如日本2000年前的产品。真要较劲,上机床拉丝杠试试,最多一个礼拜就散架,除非刚性特软不敢调 ...

特别低的速度不好控制,跟算法以及硬件:编码器线数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串,一个人机界面上位机软件,波特率有问题,技术支持被问得束手无措。
接电话小姐姐都摊牌,无法解决 ...

这算什么问题,人家不想鸟你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别低的速度不好控制,跟算法以及硬件:编码器线数有关

有没有遇到 F4000的时候,铣圆形不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