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汽车的坑:没有了备胎(只有补胎液),轮胎扁平比都在45以下爆胎几率增加3-5倍

楼主(2023-08-21):
【造车光顾着好看!拉低轮胎扁平比其实是大坑-哔哩哔哩】 https://b23.tv/uLjBdMu

网友A:
靠,我今天才知道新能源汽車連備胎都沒有,這是人類可以幹出的事情?

网友:
只有防爆胎才不用备胎吧
普通轮胎不备胎,恶心到家了

网友:
补胎液也是坑,洞大了没用,洞小了就能坚持到补胎店。用过了胎压监测大概率会废掉,还会腐蚀轮毂。

网友:
新技术就是在看不见的地方省钱,比如隐藏式门把手....出事时,外面人下手都不太好操作......!
看到LC70设计师说门把手是铝合金的....着火时塑料的门把手会烤坏.....这都是细节考虑。

网友:
我屮,好像我卖了的model Y确实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我今天才知道新能源汽車連備胎都沒有,這是人類可以幹出的事情?

特斯拉有备胎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靠,我今天才知道新能源汽車連備胎都沒有,這是人類可以幹出的事情?

很多人到车报废备胎都用不上一次,确实无必要了;除非要去边远山区,现在保险救援这么方便,备胎放在车上,占空间,还增加油耗。

网友:
我的以前备胎都用的挺狠,只是这些年不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斯拉有备胎吗?

我的本田 非插电混动 也是没备胎的。电池占了备胎的位置,所以没配备胎,只配了补胎液,但对我没影响。

即使有备胎我也不会换,就算会换,如果不是在山区,我也会叫保险救援算了。

网友:
前一辆车,用过一次备胎,现在这辆,还真没用过,应该以后也基本用不到,两次被钉,都是胎压报警,就去补。

网友:
现在一些油车也没有备胎了。

网友C:
我用防爆胎,除了噪音大,没别的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斯拉有备胎吗?

特斯拉也是没有

网友D:
开了十多年,三辆车了,前二辆油车有备胎,但一次也没用过,全部是扎胎都是慢漏,都可以直接开去补胎或加下气再去补。。。

网友:
有备胎大部分人,也都懂得换,爆胎的话,特斯拉提供免费80公里道路救援服务,可能是直接到现场免费换备胎,换好后几天内还回去,或者拖走换胎。

网友:
现在不仅是新能源车,传统的燃油车也不少取消备胎了。就算有备胎自己也不会换啊,保险什么的都有免费拖车,就只能原地等救援,拖到补胎店补胎了。车里100块钱买了个70迈的气泵,漏气了就随时补气,坚持到路边汽修店就行,现在汽修店真是遍地都是,比厕所多得多得多啊

楼主:
自驾游我是带2条备胎的。

网友E:
据说新能源车的轮胎都是定制的,因为新能源车普遍比油车重,会影响轮胎的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防爆胎,除了噪音大,没别的毛病

GLC把普利司通的防爆胎换成马牌的普通胎,完全就像换了台车。坚决不用防爆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了十多年,三辆车了,前二辆油车有备胎,但一次也没用过,全部是扎胎都是慢漏,都可以直接开去补胎或加下 ...

对头,带个充气泵,除了爆胎都没问题,爆胎了保险公司不还有拖车服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据说新能源车的轮胎都是定制的,因为新能源车普遍比油车重,会影响轮胎的寿命 ...

新能源轮胎的扁平比太小,基本45以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靠,我今天才知道新能源汽車連備胎都沒有,這是人類可以幹出的事情?

奔驰也是一直没有备胎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奔驰也是一直没有备胎

配防爆胎胎的,漏气还能开80公里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配防爆胎胎的,漏气还能开80公里

宝马是防爆胎,奔驰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据说新能源车的轮胎都是定制的,因为新能源车普遍比油车重,会影响轮胎的寿命 ...

没有定制,只是轮胎载荷规格比油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宝马是防爆胎,奔驰不是

奔驰是防爆胎,只是胎比较软。
外面维修店的维修人员就说不是防爆胎

网友:
我的油车备胎还不是全尺寸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配防爆胎胎的,漏气还能开80公里

一直没搞明白,有些人说是可以以80KM/H的速度一直开,有人说可以随便开,最远开80KM,还有人说,以80以下的速度开,

最远开到80KM,到底那个对?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直没搞明白,有些人说是可以以80KM/H的速度一直开,有人说可以随便开,最远开80KM,还有人说,以80以 ...

车辆说明书上写着80公里/小时速度最长可以开80公里。

当然不能一直开的,轮胎靠厚壁支撑的,时间长了也会垮的。

出现漏气赶紧找修理铺补胎,开长了就可能要换胎了,损失大了去了。

网友:
BMW全系无备胎,标配小气泵一个!当然全系是扁平胎。

网友:
扁平比小,造价更贵。 爆胎侧偏不严重更安全。    扁平胎是好事,我买车专挑扁平的买。   胎坏了可以再买,安全最重要

网友I:
只有实心胎才防爆,普通乘用车的是指漏气保用胎。重点是“漏气”,不是爆胎,爆胎根本就走不了。漏气是10分钟漏完还是100分钟漏完?普通漏气保用胎,掉坑撞击的时候,都是直接爆掉,几分钟就漏完,补胎的机会都没有,必须换新胎。

网友:
真正的防爆胎绝大多数人没有见过,里面是好多小球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直没搞明白,有些人说是可以以80KM/H的速度一直开,有人说可以随便开,最远开80KM,还有人说,以80以 ...

最怕是脱圈,轮毂直接坏掉。

网友:
现在有自修补轮胎轧钉子好几天才胎压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只有实心胎才防爆,普通乘用车的是指漏气保用胎。重点是“漏气”,不是爆胎,爆胎根本就走不了。漏气是10分 ...

七年前带着全家人在潮莞高速120时速爆胎,幸亏是倍耐力的防爆胎,爆了不影响车身稳定。当时声音很大我还以为是旁边的大货车的声音,但很快自带胎压报警就响了,自己加装的胎压报警也响了胎压一下子变为0,这才反应过来是自己爆胎了。
赶紧靠边以80左右的时速找到出口开出去,找家店花了1400换了个新的。因为爆胎没特别大异常,我开下高速家人才醒来问我怎么下高速了。

网友:
防爆胎不是防止爆胎,而是爆胎时还能维持方向不至于严重跑偏。
普通胎爆胎了气压立即为0,轮胎立即塌陷,相当于轮毂着地了方向马上严重跑偏。
防爆胎胎壁很厚还能支撑轮毂,方向不会偏的太厉害避免事故。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到车报废备胎都用不上一次,确实无必要了;除非要去边远山区,现在保险救援这么方便,备胎放在车上 ...

备胎还是挺有用的,至少我是觉得必须配,本来就是应急用的。
之前经常扎钉子,自己换备胎也快的,尤其是去山里面钓鱼、或者去人少的地方等,没有备胎,叫救援人家还不一定会来。这个时候备胎就是雪中送碳。

网友:
有个亲戚开车几年连备胎都不会换的; 有年春节胎被扎了, 补胎的店铺没有开门, 叫保险维修,等了几个小时未来; 后来还是我过去给他换了;

换胎是基本技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备胎还是挺有用的,至少我是觉得必须配,本来就是应急用的。
之前经常扎钉子,自己换备胎也快的,尤其是 ...

99%情况下,打了起能用几天。

所以,车上有打气泵,基本不需要换备胎。

网友K:
引用 楼主:
99%情况下,打了起能用几天。

所以,车上有打气泵,基本不需要换备胎。 ...

买不到好的打气泵,朋友吹的天花乱坠的打气泵,打我这个胎,一会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买不到好的打气泵,朋友吹的天花乱坠的打气泵,打我这个胎,一会烧了。。。 ...

车自带的质量都还可以,好奇是什么轮胎,能把泵烧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只有实心胎才防爆,普通乘用车的是指漏气保用胎。重点是“漏气”,不是爆胎,爆胎根本就走不了。漏气是10分 ...

BMW所说的那种防爆胎,不是漏气才能开,爆胎也能继续开的。但需要不能速度过快。。

普通胎,爆胎了,直接钢圈着地,。但防爆胎里面的结构可以使得轮胎结构不会突变。保证安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买不到好的打气泵,朋友吹的天花乱坠的打气泵,打我这个胎,一会烧了。。。 ...

买这款,便宜的型号(74元)就行。打到预定气压会自动停止。

最久的那台已经5年。从来没有出故障。

网友:
扁平胎虽然安全,但是轮毂不安全,很容易刮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到车报废备胎都用不上一次,确实无必要了;除非要去边远山区,现在保险救援这么方便,备胎放在车上 ...

有备无患,备胎这个是真的有需要。虽然10年才换2次,但是都是必须要换的时候才换的。其他时间都是坚持到店换胎。

网友:
引用 网友L:
BMW所说的那种防爆胎,不是漏气才能开,爆胎也能继续开的。但需要不能速度过快。。

普通胎,爆胎了,直 ...

我开的就是BMW这种,也就能开几公开,然后胎就直接破裂,去年雨季掉2次坑,报废2条,直接换成普通的,舒适性好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这款,便宜的型号(74元)就行。打到预定气压会自动停止。

最久的那台已经5年。从来没有出故障。 ...

我也买了个同款,京东自营的,但是发现有个缺陷,气管末端,与机器连接的部分,如果管子歪一点角度,会漏气,直的方向不漏。看来正好碰到个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