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比魔方knote5从新装系统识别不了系统盘只能进pe系统

楼主(2023-08-21):
买回来之后换过win10根ubuntu系统,最近闲win10老是更新加系统反应迟钝换精简版win7。装之前用微pe把系统盘删了从新分区结果启动就找不到系统盘了,能识别u盘里面的pe系统

网友A:
先bios恢复默认设置,然后进pe后我们磁盘精灵看看能不能识别到硬盘。好像是m.2 sata硬盘,有问题可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bios恢复默认设置,然后进pe后我们磁盘精灵看看能不能识别到硬盘。好像是m.2 sata硬盘,有问题可以换 ...

pe里面是可以看到系统盘的就是装好系统启动就看不到系统盘

网友B:
先看看硬盘是mbr分区格式还是gpt分区格式,pe下用bootbcd命令修复一下引导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C:
是不是用了第三方分区工具,不支持新的硬盘,换个新版本的软件试试,可以用http://www.upanok.com的一键 ... 制作工具V6.2.6纯净维护版,没有广告,兼容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硬盘是mbr分区格式还是gpt分区格式,pe下用bootbcd命令修复一下引导一般就可以了。 ...

试过启动修复但是启动系统还是识别不出电脑自带的硬盘,酷比魔方的硬盘都是焊在主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用了第三方分区工具,不支持新的硬盘,换个新版本的软件试试,可以用http://www.upanok.com的一键工 ...

微PE里面自带的分区工具

楼主:
引用 楼主:
微PE里面自带的分区工具

PE里面是有硬盘的

楼主:
可以了?,装win10可以装win7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