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摸索出拆装马桶盖的方法

楼主(2023-08-21):
今天安装了一台松下智能马桶盖。

安装智能马桶盖之前,要安装固定部件:

安装智能马桶盖固定部件之前,要拆走原来马桶的盖子。

之前不懂,不停的拧螺丝,导致内部的螺母掉到马桶背面的里面深处,今天的马桶右边的深处,连手都伸不进。所以,这次必须完美的拆下来。

因为过去几年安装过几个马桶盖,所以,它的结构我是熟悉的。

拆除的时候,需要使用工具,固定下图塑料部分,然后逆时针拧螺丝:

大概拧松1cm 左右,将下面的塑料部件往上推,看看能否让这个部件从马桶陶瓷孔了取出来。如果不行,再多拧一些。但不要超过2cm,否则里面的螺母部件会掉下来,位置不够的时候要取出来相当麻烦。

网友A:
壁挂马桶可以装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壁挂马桶可以装不?

我没有装过壁挂,也没有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壁挂马桶可以装不?

壁挂马桶要在装修前设计好,选好品牌型号,水箱不能偷工减料,从做沉箱管道时就不能凑合,如果不是新房装修,不建议选壁挂。